救急,在线等!请教华科尔d10怎么设置通道混控

楼主(2019-12-22):
两个水平尾翼舵机,都是同向的,但是一边一个安装之后两边平尾就是反着动得了,请教如何设置成让他们能同上同下啊,求教!
14sg可以设置吗,如果懂14sg设置的也可以说一下,两个控都有但都不会设置

网友A:
一条y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y线不行吗?

升降舵是要同向的啊,舵机一边一个的话,y线接起来,动起来就是反着得了。

网友:
加群交流吧,比较复杂

网友:
你把基本搞懂了,在学习混控吧。万能的神控

网友:
自己做一根线,不用y线!或者用两个通道也可以啊!

网友:
两个舵机的通道相加,有反向的就把所对应的通道反向

网友:
futaba14简单的很,选择尾翼双升降舵就可以啦,双副翼是1通道与6通道,双升降是2通道与7通道。如方向不对就设置该通道正反向就ok。华科尔早忘了如何设置,但可以在某宝上买一条反向舵机线十几块钱就ok.

网友:
这个还需要混控?其中一个舵机换个方向安装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