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大船模的续航时间?

楼主(2019-12-22):
小船制作为了近距离拍摄水鸟用,装好后全船重5公斤左右,下水试航时发现几个严重问题:1,3s锂电5200as的电池满油门就能支持6-7分钟左右,就算加多几块电池估计也达不到长时间工作的目的。解决办法我的想法是1,减轻船重量。2不用全速推进,改为慢速推进。3,增加电池,准备安装2快3s  9000as锂电。水草缠绕问题时不时发生,这个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拍摄用,遥控距离可能会很远,但我的天8遥控测试了水面也就是300米左右,遥控距离感觉不够,准备把天线该装为枫叶2.4g天线,不知道这个能加多少距离,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望各位前辈指导下,非常感谢

楼主:
我把天地飞接收机的天线接到了一个拉升天线上,不知道这个对提高接收距离起一点作用吗

网友:
你这样距离反而更近,天线漏出屏蔽层的长度都是有讲究的,这样接一大截
无遮挡可以用433或者915增程

网友:
发射和接受端天线尽量架高能显著提升距离。

网友:
大泡沫板的最省电

网友:
续航换成18650电池,增加2倍时间以上问题应该不大
遥控要不433要不915

网友A:
所有材料一律轻量化,看你这pvc管好像密度大,换成pvc-u会轻一半以上的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天地飞接收机的天线接到了一个拉升天线上,不知道这个对提高接收距离起一点作用吗

  慢速 航行 是 主要的 出路 。船头做个鼻子
——水的 阻力正比于 速度的 2次方 还是 3次方 。
——减轻 不必要的重量、增加电池容量 。。

天线该装为枫叶2.4g天线, ——倒是 可以增加 2、3倍遥控距离。。

网友:
买个快艇样子的船阻力要小很多很多的,

网友C:
防止水草缠绕,需要做成风动结构,否则,等着下水救船吧。

网友:
风动钓鱼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水草缠绕,需要做成风动结构,否则,等着下水救船吧。

之前一开始就是考虑风动的,但风动缺点是声音大,会吓跑水鸟,影响摄像效果,并且还要考虑录音,所以风动没有考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速 航行 是 主要的 出路 。船头做个鼻子 。
——水的 阻力正比于 速度的 2次方 还是 3次方  ...

非常感谢,该装枫叶天线真的能增加这么远的距离吗?做船鼻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还有我这个船85cm长,大楷要做多大合适?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材料一律轻量化,看你这pvc管好像密度大,换成pvc-u会轻一半以上的重量

我想把船体用泡沫做,这样来减轻重量,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把船体用泡沫做,这样来减轻重量,这个想法可行吗

完全可行,首先你要定位你的船是干吗用的?如果 只是作为拍鸟用的,又想声音小的话,对于速度什么的没有追求,那么,用一款重量轻的船体是正选,你说的泡沫船是不二的,不过表面处理一下会很好。推进器好象有一种象涵道式的,在涵道的进水口处加个滤网什么的会有抵挡水草的作用的。
另外天线的话,不是你这样加个拉杆就有用的,通常的接收机用的天线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鞭天线,实际上还是二分之一波长的偶极天线,大家看到的这个天线的芯线长度是波长的四分之一,外面 的那个粗的管子实际上就是地网,也是四分之一波长,两个加起来就等于一半的波长,这个时候的天线是可以与信号发生谐振的,就是共振了。你这样一加,就不谐振了,效率会下降的。这个偶极天线的增益在3DB左右,要提高接收性能,几个途径:一是提高信号的强度,二是提高接收的效率,提高强度有几个方法,提高发射功率是一个,增加发射天线的增益也是一个,因此你的遥控 器的天线可以换一个高增益的天线,定向的天线增益会更高,不过方向性就越强,偏一点就能就不能通信了,所以装在遥控器上可以人工控制 方向,装在船上方向没有办法控制或者是比较复杂。提高接收的效率就是换一个增益更高的全向天线,同时提高天线的高度,减少其他东西的阻挡,因为2。4G的信号基本上是直线传播的。

网友:
上面捆个御姐??????用18650电池,用系留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易拉罐救援船的船体方案,这个船体超轻可以节约大量能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1614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行,首先你要定位你的船是干吗用的?如果 只是作为拍鸟用的,又想声音小的话,对于速度什么的没有 ...

让我了解了更多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考虑值得不值得吧?防“有去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易拉罐救援船的船体方案,这个船体超轻可以节约大量能源。

http://bbs.5imx.com/forum. ...

启发很大,超轻的船,巧妙的反向设计,楼主的接收机天线是这么加长的,好像原来接收机的天线没有这么长,新手,不好意思,还有你的风动船用的多少mah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现在准备要考虑模仿您的作品做一个风动的救援船,之前测试就是没电后划船进去拿出来的,麻烦告诉我下图传要买那几样产品,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天地飞接收机的天线接到了一个拉升天线上,不知道这个对提高接收距离起一点作用吗

天线的尺寸和波长有关,随意加长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
pvc管换掉,换成泡沫。中间亚克力板换成玻纤板,天线的话换成2.4g定向天线尽量高出水面,焊接的话去手机店找专业人士焊接,我的意见就这些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发很大,超轻的船,巧妙的反向设计,楼主的接收机天线是这么加长的,好像原来接收机的天线没有这么长, ...

接收机的天线不便加长,可以延长舵机引线把接收机置于高处。那个高的不是接收机天线是图传的天线,电池是3S2200mAh续航时间没做具体测试。图传可以选用普通600hw或1w的,建议你还是下功夫尽量把主船做的可靠一些,就没必要再做个救援船了。

网友F:
既然有目的性那么可以设计一下:
浮体可以单独用泡沫做,做成小水线面的双体或三体船,这样非常稳定有利于你的拍摄,而且船体阻力小不费电,航行时间长,船体轻了后可以参考我施普林格上用的动力电池1.5公斤3S铁锂电池20AH,从早开到晚都应该够了。
还有就是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合理的搭配才能省电和提高推进效率

网友:
接收天线不是那样用的,找条硅胶管把原装天线竖起来,尽量高一点,比你这样乱接效果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既然有目的性那么可以设计一下:
浮体可以单独用泡沫做,做成小水线面的双体或三体船,这样非常稳定有利于 ...

论目的性和续航时间这么话题,老贾说得全面!首先动力系统要静音些,功耗要低,船体要稳,阻力与重量要小。后面才是用什么电源,航拍类问题。(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算我老糊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该装枫叶天线真的能增加这么远的距离吗?做船鼻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还有我这个船85cm长,大楷 ...

恍惚 记得 本论坛 去、前年:
——有人做了一个电动的“仿真鸭子”很有趣。
——参看 大型集装箱商船 的 船头吃水线 。

【很多年前 人们都认为 船头吃水线 要做成 尖锐的,
传说某商船触礁,船头被礁石 撞瘪了,没想到的是:
该船 居然 比以前 提前到港,于是 研究之。。。】

网友:
要想省电 船的重量要轻  船头阻力要小  动力方面要想不挂水草就选风动力   主要你这个船现在的问题 就是整体重量大  用两个点击肯定耗电快

网友:
螺旋桨加个圈保护起来,进水前段总铁丝网罩起来。速度有影响,但我感觉你拍摄并不需要速度。续航,玩船,续航蛮重要,比较建议18650电池串联,或者tb买动力电芯自己组,续航个把两小时没问题,虽然重了点,船重稳,拍摄也稳,

网友:
用4个2升的饮料或矿泉水瓶子,参照羊皮筏子做法。大直径低速桨配减速电机,效率高些。平衡配电即可,船的动力持久性多于摄像系统持续时间+回程即可。用磷酸铁锂电瓶(感觉比铅蓄电池轻),半截浸在水中成为船体一部分,相当于减重一半。

网友:
三百多米内及外的水域环境如何的资料照片都没提供,怎么说都是有点“虚渺”。依常识想象下,通常水鸟的栖息地是会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有目的性那么可以设计一下:
浮体可以单独用泡沫做,做成小水线面的双体或三体船,这样非常稳定有利于 ...

感谢老师的指导,之前就看过您的好多文章,特别是飞机的,今天已经用泡沫在做船体,电机也准备只用一个,电池已经买了2个3s的9000的,准备先用买的电池试试,不行在买铁锂电池,你说的低水线船体能发个大楷的图片让我看看吗?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目的性和续航时间这么话题,老贾说得全面!首先动力系统要静音些,功耗要低,船体要稳,阻力与重量要小 ...

老师你好,非常感谢指导,想问个问题,由于需要录制水鸟的声音,用图传一起传回来,声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建议风动,电机一转鸟跑了,缠草的问题只能用喷射,减重就要换材质,pvc管的密度不行,绑2个2L可乐瓶都比PVC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导,之前就看过您的好多文章,特别是飞机的,今天已经用泡沫在做船体,电机也准备只用一个, ...

你是大理的?是准备在洱海北边的湿地拍水鸟吗
关于小水线面船你可以百度一下,我懒得画了
小水线面船航行时对水的扰动很小,如果你的动力系统安装的好的话一般是不会惊扰水鸟的。

网友:
用心良苦 - 绕道

网友:
楼主主要用于水面拍摄,我觉得制作这类船,速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安全、稳定和有比较长的续航时间。续航时间取决于船体总量、阻力、推进驱动效率和电池容量,因此:1、需要减轻船体总量(pvc管确实是太重了,泡沫船体值得考虑),选择合适的船体以减少水阻;2、采用低KV值的无刷电机适配合适的螺旋桨;3、使用高能量的动力锂电池组;4、有条件的话使用多通道遥控、专门摄像机和云台操控要方便的多;5、至于图传及遥控距离主要是采用大功率图传发射机和加增程放大器的办法,天线不要被挡阻。

网友:
有点意思,50mmPVC管+弯头做的船体?就是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大理的?是准备在洱海北边的湿地拍水鸟吗
关于小水线面船你可以百度一下,我懒得画了{:1_24 ...

是啊,大理的,今天在做泡沫船体,各位老师给点意见,之前一个老师说让我船头做个鼻子,但这个一点都不懂,就没敢做,大家帮我看看船体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谢谢啊,用的是20厘米厚的泡沫,长85厘米

楼主:
希望这个改造能防下水草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指导,今天试组下水,基本成功,两块9000has的电池基本可以半油门一个小时,基本满足要求,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我的船都上的电瓶玩到不想玩了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船都上的电瓶玩到不想玩了还有电

能把你的电平照片和参数告诉我下吗,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超大容量的13ah、22ah、45ah船用防水电池

网友:
我做的水上水下双摄像头,视频回传录像,水下超声波探测和我的电池

网友:
好多高手出谋划策,真是涨知识。

网友I:
我也做过这种船,重量大,吃水深,阻力大,自然续航差。
提升续航,除了加电池真没啥好办法。
减重根本减不了太多,你可以试试看。
降速只能提升航行时间,总里程并未提升。
后来我干脆改成水下桨了,轻点油门就能跑得很快,一块电池能跑很久,20分钟左右吧

网友:
还有个办法,用2L的饮料瓶做浮桶,一共六个,左右各三个,重量非常轻,一个瓶子100克的话,一共才600克。而两个PVC浮桶加起来少说得2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做过这种船,重量大,吃水深,阻力大,自然续航差。
提升续航,除了加电池真没啥好办法。
减重根本减 ...

感谢解答,想问下水下桨,和水下推进器感觉差不多把,还是有什么奥妙在里面?谢谢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想问下水下桨,和水下推进器感觉差不多把,还是有什么奥妙在里面?谢谢啊

[/ba ...

原理上是差不多的。但水下推进器桨径比较大,转速也没那么快,一般是潜水员使用,或者打鱼船这些相对比较重的物体使用
咱们玩的水上船模要用小桨,高转速。

也就是说桨的大小得和船体的大小或重量匹配。
同样的电机、电池,水桨的续航是远远超过风动桨的。
另外不管是什么奖,都可以只浸入水中一半,这样推力相比完全浸入水中的推力提升大概两到三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理上是差不多的。但水下推进器桨径比较大,转速也没那么快,一般是潜水员使用,或者打鱼船这些相对比较 ...

感谢前辈的指导,你在说(奖,都可以只浸入水中一半,这样推力相比完全浸入水中的推力提升大概两到三成),这个我感到迷茫,原因是,(我装的是水下推进器,)我把推进器装高点,就感觉空泡很多,推进无力,所以是现在尽量超下装来避免空泡的情况,这个有有什么奥秘在里面?非常感谢

网友J:
这船换电机换桨,有刷+减速大桨直径8Cm以上。几十块钱的电调做不到自式应负载变化电流。除非你用设置卡慢慢调了。不然低速有劲使不上,高速不够力过载电流增大。白白浪费电能。无刷虽好,同样的电机,不同的负载有不同的设置,设置不匹配还不如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船换电机换桨,有刷+减速大桨直径8Cm以上。几十块钱的电调做不到自式应负载变化电流。除非你用设置卡 ...

感谢您的指导,我们这的湖里水草还挺多,换大浆估计不可能了,因为要考虑防止水草的问题,(之前因为水草问题就进去涝了两次船了),之前你说的自感应负载变化电流的电调,这个还真的不知道,能推荐一两款吗,谢谢

网友:
用低KV电机或加减速器换大桨能加长航行时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我们这的湖里水草还挺多,换大浆估计不可能了,因为要考虑防止水草的问题,(之前因为水草 ...

我一般用好盈的电调,好盈的有设置卡。慢慢调。不用调的我暂时没发现。至于原理好比开车,大油门低档和小油门高档,一个费油另-个伤车。无刷电机,频率决定转速,电压决定扭距。有-项频率与电压比值叫频压比。跟据负载扭距调节。自己慢慢玩,你会学会很多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导,你在说(奖,都可以只浸入水中一半,这样推力相比完全浸入水中的推力提升大概两到三成) ...

那可能是超过电机或者电调的负载极限了吧,你的桨径多大的,电机和电调都什么参数,船重多少
其实这东西我觉得是个经验的东西,需要一点点摸索它们之间的匹配关系。我那个船重量6.5KG,用150A电调,6S电池,4274电机,70mm桨径,半浸,我觉得还行,动力没浪费太多,跑得也挺快,也是我反复试出来的,供你参考吧。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必太拘泥于理论,多试试总归是好的。发现动力不够了可以看看是不是桨径太大了,或者船太重了,或者动力设备参数太低了。前面我说的半浸提高两到三成动力,是建立在动力系统功率足够的前提下,如果动力系统功率都不够了,那改成半浸跑起来只能是更无力。好比我开车2档起步,已经很慢了,我非要3档起步,结果只能是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