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75元的 纯泡沫白板F22 64涵道来个涂装

楼主(2019-12-22):
淘宝某店甩卖大量白菜价纯泡沫像真机,既然是kt板机的价格那就每种来一架。
今天先给75块的裸体f22先穿个衣服[嘻嘻]
手头喷漆有限,暂时就灰色的那就只能利用自身的白色搭配一下了。

电工胶带在留白位置贴一下就可以喷了。

当然先把灰擦掉。epo没必要用专门水性漆喷,普通便宜的自喷漆就行了。
推荐放窗台上,注意风向防止逆风把自己的脸给上色了[嘻嘻]

一次不要喷太厚,有露白是因为泡沫表面有脱模腊,不过没关系,喷漆里的溶剂能溶解它。所以只要等干一干再喷就行了。

半小时搞定,跟1/8的f16来个合影。

装机 试飞 未完 待续

网友A:
后面那台水机好飞不

网友B:
我怎么没有找到呢
给个搜索提示吧

网友:
十二宫的吗,我在那里买的还没发货orz

网友:
双鸭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台水机好飞不

第一次飞 开了飞控,勉强飞起来,第二次忘记开了,离开水面就来了个失速俯冲垂直插在水里,然后沉掉了。。。最后花了一个小时捞起来,机翼隔板里全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有找到呢
给个搜索提示吧

搜这个

DJI 悟2 inspire2 3510 电机 折叠桨 1552 1550桨

,十二宫 选项里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这个

DJI 悟2 inspire2 3510 电机 折叠桨 1552 1550桨

是50涵道,不是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0涵道,不是64的

64函道  标配黑旋风

网友C:
64的没有电装。。。。家里只有70  90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的没有电装。。。。家里只有70  90的涵道。。。

切掉点泡沫 70 也能装

网友C:
电池能装上 6s  3300吗?空间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能装上 6s  3300吗?空间够不够

64涵道能上6岁 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