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480 金鱼尾等锁尾问题无法解决? 或许换个尾桨会有惊喜~

楼主(2019-12-22):
对一根皮带搞定所有传动的msh480很感兴趣,于是买了一台。
第一次玩这个机子没经验,皮带紧,还弄滑丝了好几个塑料孔,飞起来还金鱼尾难受~

这周末有时间,于是仔细重新拆装了一遍。尤其是尾巴,螺丝胶、螺丝松紧度、插销都仔仔细细弄好,原来塑料机也可以很顺滑~
再把皮带稍微松了松,嗯,以前的震动、尾巴抖动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有些偏软,我想了下,估计是原装尾桨偏小的原因;
我用的是470mm的大桨,但是原装尾桨比430mm桨的500还小,换个大点的是不是能更硬?
先不上大的,先装上以前玩500剩下的尾桨试试

试飞后,嗯,真的硬了~
如果换碳纤的,估计更好~  已经爽飞了,就先飞着吧。

480调试要点:
1、因为有前后压带轮,所以皮带不需要太紧,用手按皮带能轻轻按下去2mm就好;
2、因为尾巴是全塑料+插销,所以要用心装;不要把螺丝拧死,塑料会变形不顺滑;

再换个大一点的尾桨就没问题啦,硬硬的。

这个机真是安静呀~  飞的很舒服~   80%的油门用2600飞了3分半竟然3.82的电压,省电;
调到83%的油门,动力就马上上来了,3分半电压3.72;也还可以;3300的电池更适合;

楼主:
对了,期待小罗出些金属件来提升性能和质感,尤其大桨夹和尾巴部分;
当然,还有正反牙拉杆啥的比较实用的小东西,就更好啦

网友:
470我记得76mm

网友:
前面金鱼尾,后来把桨夹的推力轴承重新装了,查资料才知道推力轴承分正反。k8陀螺仪通过减少i值可以克服金鱼尾。

网友A:
看图片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安装有问题。

连个推力轴承正反都需要看说明书的大神,还看图片就知道安装有问题?

来来来,大神,给我说说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换个碳纤尾桨的话,锁尾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碳纤尾桨的话,锁尾更硬

正有此意,选个合适的尺寸给换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个推力轴承正反都需要看说明书的大神,还看图片就知道安装有问题?

来来来,大神,给我说说哪里有 ...

推力轴承有一面不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选个合适的尺寸给换上。哈哈哈

中舵至少悬停够用的,有点需要说明,如果装反,该转一面不转,静态感觉不出什么。你把舵机拉杆拆了,启动状态用手推拉就知道多不顺滑了。

网友A:
解决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没有?

怎么分推力轴承正反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分推力轴承正反面?

推力轴承的垫片有2个,一个内孔大,一个小。小的安装桨夹外侧,大孔的安装内侧,大小差距只有几个丝;你插入中联就知道那个是大是小。另外推力轴承的正面朝桨夹内侧孔大的垫片,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推力轴承的正面是那一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的垫片有2个,一个内孔大,一个小。小的安装桨夹外侧,大孔的安装内侧,大小差距只有几个丝;你 ...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都是随便装的,我说装完怎么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都是随便装的,我说装完怎么一卡一卡的

以后按这个,保证飞机飞的顺。

网友D(2020-02-21):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的垫片有2个,一个内孔大,一个小。小的安装桨夹外侧,大孔的安装内侧,大小差距只有几个丝;你 ...

推力轴承正面是哪一面啊?这样安装通用其他飞机吗

网友:
2个推力轴承,总共4个垫片。垫片插入尾中联,内孔大的垫片朝尾桨夹里侧,内孔小插入中联紧的,安装在桨夹外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推力轴承正面是哪一面啊?这样安装通用其他飞机吗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还不够详细,请你把2个推力轴承的四个带槽垫片拆卸,插入尾中联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还不够详细,请你把2个推力轴承的四个带槽垫片拆卸,插入尾中联就一切都明白了。

这位大神,看了你的回复我想了想,记得以前有人说推力轴承有正反面是除了两个垫片里面的滚珠套有正反面,今天你这么一说,我犹豫了会把飞机旋翼头拆了,用横轴试了下内孔确实有大小之分,我想了下明白哪片应该在里哪片在外,涨知识了,想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