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河马装机贴-富丽-t7-700级直升机第一次没看说明书的装机。。。。

楼主(2019-12-23):
      以前装机,都是开着说明书装机。尽量避免错误的产生。这次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没有。装吧。
头罩先到,白色的,虽然简单但也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漆成紫红。还是很漂亮。。

  这款飞机还没有公开上市。简装简装再简装。。没了头罩的机身配件盒子就变的很小了。很期待能看到市售版能是什么样子的包装。肯定很漂亮。敬请期待吧。
扔了盒子倒出来这堆简装简装再简装的配件。 就这点???
拆开了还是很多的。。。。
真的没有头绪。 咋搞。 。。 理顺下思路。侧板这块入手吧。 。。
富丽出厂有个假组的习惯,就是 几乎螺丝都拧到安装的孔位上,大的组件也都 假组完成。所以 螺丝包了什么的很少。 这样也给安装提供了些便利。
研究半天。先上舵机架吧。 。
皮带压轮的螺丝记得打胶,富丽出厂一般都只假组,就算是他组好,我也都重新来一遍才安心。
这个尾管固定座是用的 防松螺母。不用打胶了。
吧主轴座,第三主轴主轴座,皮带压盘,尾管固定座分别安装到位到边的侧板上,这种安装我习惯性的没把握的都先不打胶固定。稍微固定到位就好。等下全部重新打胶紧固。第三轴承座的安装也是,回头要把主轴插进去后再拧紧固定。别急。。
脚架部分有点意思。 几个塑料件加几个偷轻到极致的铝件组成。
这里可以乘个凉
电池导轨是铝合金跟碳板结合体。 好宽呀。这机器 应该可以装很大的电池。。 应该不挑电池规格。。 这个不错。 。
注意下沉头孔。别装反了。。。
这些有把握的安装件,就可以打胶了。。。。
电池板卡扣。 这个 设计要再细化下。后面我上电池板的时候卡不进去。用锉刀锉了下。进去了。但是电池板有大约1-2mm的活动。。影响不大。 但如果不动是不是更好。。
翻过机身 吧电池板导槽安装到位,螺丝胶这个部位可以直接打好安装到位。
电调固定座。。出厂假组完成。好盈200A 的安装孔位。 这偷轻。也是极致了。。

哈哈。设计失误吧。 安装好。这个字是反的。哈哈。 。。不响应性使用。。。
十字盘导槽。。。直接安装到位
这个螺丝建议了厂家换长一点。因为 多了一个部件。。大家安装的时候可以留意下。

脚架这个缝开的尺寸很刚好。没有倒角。碳板很难塞进去。 我自己用小刀 切了导槽。又把 碳板稍微清了下脚。才弄进去。
脚架铝管前面这个 装饰头。也建议加个倒角。不好塞。我是偷懒直接用开孔器在铝管上绞了一圈。按进去了。。
机身基本成型。感觉好容易安装。 没遇到太多的问题。侧板螺丝都是稍微拧下,都得重新打胶紧固 。
基本安装到位。开始拧紧机身各个螺丝了。前面提到的第三轴承座跟主轴座,一定要 插入主轴后再拧紧螺丝。 。记得螺丝胶哦。

第三轴承座设计的时候考虑过位移。相应的螺丝孔做了槽口。 。 所以安装还是很容易。
拧紧这边上的螺丝的时候注意。因为塑料的变形系数很高。所以不要往死里拧,用手感受到紧就可以了。记得螺丝胶哦。。 侧板的螺丝全部重新打胶。。。

到了旋翼头了。据说是 7075-t6的材质。。 看上去质感还是不错的阿。。都是假组哦。 都得拆哦。 。。
里面单边2垫圈。 哦哦。
这是我习惯的上油脂的方法。 套在主轴上。直接抹。 也可以直接抹在主轴上都行。不要太在意。 。。因为套进去就整齐干净了。。。
顺序别错了。记得 推力轴承垫片有分里外。 推力轴承滚珠部分也是 槽的面朝中联。 别错了 。。。
用这种办法把轴承跟垫片安装到 大桨夹里面。快速。简单。。整洁。
是吧。装好 外面都没一点杂物。。。
这个是硬垫片。喜欢软点的可以换胶套。。。。看大家喜欢那种手感就用哪个。。。
记得 整个组件是假组的。 该打胶的地方。要拆下来打胶。。
这个地方 感觉平台太小。。 而且我不喜欢这种相位臂跟紧固螺丝一体的设计。吐槽下。
安装好旋头 安装好主轴。在折腾好十字盘。。套上限位环。 这个限位环一会再讲。。。
大齿盘也是假组好。 全部螺丝重新打胶一遍。。
记住 安装大齿盘的时候先套好尾皮带。。。 我第一次装的时候忘记了。又拆了一遍。 。
这个主轴限位环用l型扳手了拧。 我们普通的螺丝刀柄的拧不上力气。。。。这个是下面都紧固好。用力的拉旋翼头。用另外一个手指往下按固定环后在上紧螺丝。尽量不要让主轴有上下窜动的空间。
尾管安装的时候忘记拍了。要先上尾管。吧皮带拉到尾管外头。。
然后开始安装这些尾波箱,尾桨夹这类组件。,还是一样。 全部假组成型。有些不位打了胶。但我还是全拆了重新搞了一遍。
尾桨夹拉杆这个地方。要注意。别拧太紧。 要不很涩。。。这次的尾中联采用2颗放松的螺母来固定。 的有个长点的套筒。要不不好拆。 。
上油我是找了个大概尺寸的 螺丝刀头。。。方法跟大桨夹一样。。。
搞定。 。 。 记得要重新打胶哦。。。
完工。
这次装机。 调试。一个晚上完成。  十字盘调平,调螺距等等 完全靠目视。

十字盘调平
上电后把大桨摆到同侧。 遥控器螺距摇杆中置。  目视2桨角度一至平行。 然后旋转下。 看看桨有么有起伏。没有就差不多了。只是 这样调其实差不多就行了。。。最后我都是试飞的时候再调。要调整到自旋的时候桨面是平的。
螺距调整在旋翼头上有刻度。。。按照刻度调整。 。。 纠结的朋友。可以用调平器跟螺距尺。 我用的办法是我偷懒的办法。。。 调的好。肯定的上工具。。
富丽 -T7装机整体感觉非常的简单,没遇到什么问题。这台飞机 。富丽T7,设计思路比较直截了当,维修也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字,爽。。。
第一次试飞。啥都不要调。 完美。。
带出去飞。结果,大雾有雨。 耐不住性子。抽插几下。。爽一下。。。
附布线。。视频。。 希望能帮到大家。。 谢谢。。。。。。。。。晚上太迟了。 明天传 第一次悬停视频,加上走线视频吧。 晚安!!!
首次悬停试飞。

雾里抽插了几下。

走线。。。

网友:
多少钱啊,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
真不错,装机干净利落!

网友:
额~ 700级别,终极机型,玩的都是大佬。

网友:
好大的直机

网友:
第一次想买富丽的机

网友:
目测起飞重量10斤以内

网友A:
飞机不错,就是丑哦,丑的没有之一。主旋翼和尾旋翼都是那么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错,就是丑哦,丑的没有之一。主旋翼和尾旋翼都是那么丑。

我覺得挺好的,但是頭罩的塗裝我就真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挺好的,但是頭罩的塗裝我就真的不行~

头罩涂装 因为 某些原因暂时不好发出来。等过完年。 你看到了就不会这样说了。紫色只是底色。 外面还有其他的内容。 拉拉。

网友:
集各机之所长 x7  sab  oxy5 ,而且偷轻做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罩涂装 因为 某些原因暂时不好发出来。等过完年。 你看到了就不会这样说了。紫色只是底色。 外面还有其 ...

我指的不是你噴的,是先前官方po出來的,覺得沒美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错,就是丑哦,丑的没有之一。主旋翼和尾旋翼都是那么丑。

难怪难怪,和巨妖的风格差不多哦,这主旋翼和尾旋翼风格是一样的哦,滑轨也是一样的咯。

网友C:
这大桨是700还是690?

网友(2020-02-13):
我也不喜欢相位臂和紧固螺丝一体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