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9-12-23):
我把伟力K124的主板,主无刷主电调都移动澄星6050上了。
用的伟力X6控,开6轴自稳模式,飞行一定正常。
但是开了3轴模式和3D,飞机根本就飞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有知道原因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我后来问了下群里的高手朋友,他们的答复是:
Andy :
就是检查下最大正负螺距是都一样

Andy :
油门杆在中间的时候,螺距是否为0,以及检查遥控上螺距曲线最大正螺距是多少

毒初籁市鲨臂:
@大漠楼兰 旋翼头不一样当然要改啊

网友:
要舵机布置方式一样。还有接收板放置方向一样才能正常

网友A:
有些是升降舵前面。有些是后面。如果不一样就不行。还有些是140度十字盘。有些是120十字盘。这个不同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升降舵前面。有些是后面。如果不一样就不行。还有些是140度十字盘。有些是120十字盘。这个不同也不行 ...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