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电池充电模式的一点小想法

楼主(2019-12-23):
现在的航模电池基本都是大倍率放电,容量也是水涨船高,所以对于充电器的要求也是行情看涨,但是纵观目前市场的充电器,从低端的B6,到中高端的A6 A9 BC168等等,要么是串冲+被动均衡,要么是利用平衡头独立充电,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某宝卖家对其缺点都是避而不谈,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说串冲+被动均衡,这是很多中低端充电器的首选,代表就是B6充电器,其优点是可以提供大电流,充电速度块,而且相对成本较低,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到了末端,特别是有一些单体已经达到限制电压的时候,未饱和的单体有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才充满,但是因为被动均衡机制已经启动,很有可能造成那些落后单体无法充满电,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落后单体的因为亏电的不可逆转伤害,我就测试过,一个6S的电池组,充电器限制电压控制在25.2(4.2*6=25.2),结果1和2号电池就没充满,只有4.12V,其他电池的均衡灯已经亮了,压差可以有0.8V,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的均衡电流达到1A,如果我把均衡电流改小到88ma,那的确是可以让每一个都充满,但是会造成最早充满的单体电压超过4.23V,很容易过冲, 这等于是用牺牲其他电池的寿命来让落后单体充满。而且对电源要求较高,因为电源输出电压要高于电池总电压,所以对于一些高串数的电池,高电压电源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点。
而且对于B6来说,输入19V电压的情况下,最大能冲4S电池,超过4S,虽然也能冲,不过那个均衡功能就是摆设了,因为串行充电的输入电压必须要高于输出电压,那种什么倍压输出的你可以当笑话看了,实际效率低的可怜。

其次说说利用平衡头独立充电,这个可以很好解决单体落后的问题,因为是每个单体单独开小灶,所以不用担心谁会吃不饱,谁会吃撑,而且有很好的充电精度(5mv以内),可以真正做到平衡冲,而且电源的电压只需要12V就够了,只是电流要求较大,在某宝我看过,一个24V 150W的电源,和一个12V 150W的电源,其价格基本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充电方式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平衡头的线缆和插接口要求非常高,因为设计的原因平衡头不可能用太粗的线缆,有0.5平方(20AWG)就很不错了,很多电池的平衡头其实只有0.3平方甚至更低的线径,所以用平衡头大电流充电其实是一种非常冒险行为。

最后说说我的观点,我个人是倾向于串行充电+被动均衡+主动均衡三管齐下的模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充电效率和充电精度和安全性,另外一个方面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就拿我的6S来说,实现这个功能需要以下设备:
1、24V电源一个,功率不低于150W(新旧都可以),电压我调高到29.2V,给下面的DC降压模块供电,我是在垃圾堆捡了一个,因为对于6S来说,150W可以7A电流充电,350W可以15A充电;
2、DC-DC降压限流模块一个,大概22元,必须要有限流的,不然刚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和短路没啥不同,切记!!!
2、被动均衡板一个,某宝有卖,卖10元那个,为什么选这个,因为这个有灯,我个人觉得颜值和**比6.5的那个高点,而且被动均衡电流高点,有88ma,6.5那个是66ma;
3、主动均衡板,这个是关键,我选的是整体均衡那个,卖家标准售价145元,价格高低我就不说,起码版面颜值还行
4、一些接口啥的就自己弄了,那个5元足够;

连接就是电源直接接降压模块,然后经过降压模块恒流降压连接电池电源口,然后被动均衡板和主动均衡板并联在平衡口上,利用主动均衡板的高精度均衡功能把每一个电池的电压拉到同一起跑线,然后被动均衡板主要是防止失控,多一道保险都不是坏事。
总成本:22+10+145+5=182,你也可以搞一台低价格的ACB6,配合主动均衡板,UNA6的价格全新290左右,二手200左右,至于大家喜欢用哪个方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另外说一下放电,大家还可以去买一个200W的4.7欧姆的铝壳电阻,某宝售价大概40元左右,然后做个电池的对接头,需要放电就直接插上电池,然后平衡头连接一个BB响(6.5-15元不等)就可以了,设定好放电终止电压,例如3V,听见响就拔插头就好了,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自己DIY要么用低成本实现功能,要么用同样成本实现高性能,这是基于有相当的动手能力的基础上,小白嘛,多花点银子,省事喜欢自己折腾的可以试试我的办法,可以让你有很大的满足感

网友:
消灭零回复

网友A:
非常想尝试下,楼主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想尝试下,楼主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QQ2553455

网友B:
现在主流充电器都是平衡充电,至于你稍弱电芯充不满,完全是因为平衡时间不够而已

网友B:
放电就更简单了,不用花40买电阻,设置回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流充电器都是平衡充电,至于你稍弱电芯充不满,完全是因为平衡时间不够而已

平衡冲不是不好,关键是充电电流上不去,平衡时间我试过一个几个小时,都是大电池一直亮灯,小电池都不满电

网友B:
实在没有回充功能,用需要放电的电池作为供电器,给电包充电即可。设置好放电截止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就更简单了,不用花40买电阻,设置回充即可

首先你的充电器要支持才行,又或者你只有一个电池,或者你两个电池都是满电的,你给谁回冲??
拿去冲手机??算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有回充功能,用需要放电的电池作为供电器,给电包充电即可。设置好放电截止电压即可

电池包不是各个都有啊我目前就1个电池组,所以我必须要考虑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包不是各个都有啊我目前就1个电池组,所以我必须要考虑这个情况

额,只有一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只有一组电池,,,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考虑最最最基础的情况,这也是作为通用设计的起码要求,整套系统对有多个电池组和电包的一样适用

网友C:
pl8这个充电器的充电时间,平衡功能真的牛批

网友D:
别的不说,你从拿看到的B6只能降压?
试过没有?
我B6用12V,一样给5S锂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8这个充电器的充电时间,平衡功能真的牛批

1000多的价格,不牛逼话还不被打死

我这套也能实现大电流充电,因为dc降压模块支持300W功率,想多冲几个电池,那简单,多买几个模块就行了,哈哈

网友:
分界线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说,你从拿看到的B6只能降压?
试过没有?
我B6用12V,一样给5S锂电充电.

6S也能冲,我试过,但是充电电流就只能最大1.5A,而且到了后部均衡阶段你就知道啥叫干着急的了

因为B6的功率太小,我是的50W的,所以嘛,高串数大容量电池,B6就不能666了

网友:
感觉此帖要火!收藏了躺被窝研究

网友E:
目前已经有利用光耦的主动均衡板 所以被动均衡板可以省略了
我试过这个方法 确实可行
DC-DC要选带旋钮的 方便调电压电流
带限流的DC-DC缺点是每次调电流需要短路输出端 转动电位器调节 还要以电流表测量校准 充不同体积的电池时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已经有利用光耦的主动均衡板 所以被动均衡板可以省略了
我试过这个方法 确实可行
DC-DC要选带旋钮的  ...

有利有弊,没有任何一个办法是完美的,如果有完美的办法,那荷包一定是不完美的,不过DIY嘛,就是要折腾,可以通过一个开关,把电阻和电流定死,用不同的开关组合,实现不同的电流和电压,在通过数字表头来监控

网友F:
我的教练就对我说过: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教练就对我说过:安全第一

安全必须有,所以有的模块看似多余,其实是多一道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多了

想法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