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多少c充电的?

楼主(2019-12-23):
格式花牌电池,一直是2c充电,但是感觉有时候外场有点慢。大家都是多少充电的?

网友A:
我都是0.3C充电的

网友:
5c,电池太多来不及用,都放坏了,

网友:
在家1C慢充,外场能上几C上几C

网友:
看电池参数,有些电池写了5c充电的就5c,没写的就用1c充电

网友:
格式1550 4s电池一般3A,着急5A

网友:
5-600毫安电池一般都是6c充电,随时充随时玩。一般电池的使用寿命撑不到你炸坏它的时候。

网友:
一般不低于3C,不超5C就行

网友B:
用b6充电表示没有c数的概念,只有电流的概念,我一直用1000mah的电池就用小于1a的充电电流

网友:
不用5C充电很可惜 真是浪费时间浪费电池

网友:
充电器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0.3C充电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不磨人吗?

网友C:
600mah的10A,1500的也10A充。

网友:
一直就是8A,最少5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不磨人吗?

我的是18650, 一节电池只能以0.8A的电流充电, 最大不超过1A, 差不多就是0.3-0.4C
软包锂电我一般2C充电, 一般电都不会放完, 3.7V, 充到满, 不到半小时, 3个电池轮流, 不慢吧

网友:
一直3c,1300的一般5A充,10分钟就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0mah的10A,1500的也10A充。

真的不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6充电表示没有c数的概念,只有电流的概念,我一直用1000mah的电池就用小于1a的充电电流

说的多少C充,好像就是换算成多少A的意思吧

网友:
3S 550,都是2A 、3A的充;感觉还是慢了(带5个电池)

网友:
不管几c  15a电流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