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田宫电调故障

楼主(2019-12-23):
今天玩的cc01,用的田宫自带电调TBLE-02s,刚跑没多久车子就停了,所有操控皆无反应,电调闪烁绿灯并且滴滴响,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看了网上也有过此种现象的出现,但是都没解决

网友A:
是上电这样,还是跑起来这样。一般是中位跑了。调整一下中位置就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电这样,还是跑起来这样。一般是中位跑了。调整一下中位置就行

一直以来跑着没事,今天刚跑就这样了,然后重新断电再上电,一直是这样,接收机也不亮了,原来电调接电后接收机led是亮的

网友A:
那就是接收机不工作了,检查一下接收机是不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接收机不工作了,检查一下接收机是不是挂了

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换了接收机仍然如此

网友:
八成程序掉了,无解。拆件用吧,或者咸鱼上几块钱出掉。这玩意新的二手也就4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