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9-12-23):
长时间没玩PIX了,今天拿出来发现无法解锁,全部设置完成之后油门行程没法校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刷了QGroundControl的软件,虽然提示都完成了,但是不校准油门行程总觉得不可靠,这个怎么校准的,有人知道 吗?
之前PIX校准是遥控器油门行程最大,等三色灯闪烁之后断电,再上电按安全开关,滴滴两声之后油门行程最低,校准完成。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最大,上电之后绿灯闪三下,直接跳到蓝色呼吸灯了,尴尬

楼主:
按照QGroundControl的操作也进行同样的油门行程校准,直接提示Transition denied:SHUTDOWN to INIT,这个什么鬼?
直接到未初始化状态了?红灯闪烁了

网友A:
请查看px4的文档,里面有校准方法的说明。不要用自己认为的方法。

网友:
不要用自己认为的方法。

网友B:
为什么不把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到遥控器接收机的3通道里面,然后断电,遥控器油门最大,听到滴滴两声之后,再将遥控器油门打到最下,电机就会滴滴滴 滴,就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好了,我一直不用QGC的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因为一直都校准不了。

网友:
我之前也出现过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后来隔天校准就又可以了,很奇怪,到目前也未复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px4的文档,里面有校准方法的说明。不要用自己认为的方法。

PX4文档 是使用MISSION planner的校准方法,使用QGC校准没有写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到遥控器接收机的3通道里面,然后断电,遥控器油门最大,听到滴滴两声之后,再 ...

这也是一种方法,只是使用QGC校准更加准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PX4文档 是使用MISSION planner的校准方法,使用QGC校准没有写出来啊

不可能。

楼主:
有详细的资料链接吗?虽然已经整出来了,但是感觉是自己瞎捣鼓捣鼓出来的,我想按照他的顺序重新执行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详细的资料链接吗?虽然已经整出来了,但是感觉是自己瞎捣鼓捣鼓出来的,我想按照他的顺序重新执行一遍 ...

docs.px4.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