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的接收是什么信号模式?

楼主(2019-12-23):
请问这套黑羊高频头的接收是不是ppm信号模式输出的?如果我想转pwm用哪种转换器比较可靠?

网友:
x9d小黑羊路过,不懂

网友A:
啥模式都有CRSF,SBUS,PPM,IBUS,.....,可以调成PWM输出,不需要转

网友B:
你问的应该是黑羊支持什么模式输入吧?大黑羊支持ppm,jr,福他爸等
我帖子写了ppm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2003

网友B:
如果你问的是接收器的话,黑羊有卖pwm的接收器,不需要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应该是黑羊支持什么模式输入吧?大黑羊支持ppm,jr,福他爸等
我帖子写了ppm的 http://bbs.5imx.com/ ...

你好,听说黑羊高频头的发射功率最大可以调到2W,传说中的不失控,我现在用14sg,八年用FUTABA不失控的记录被我破了,我有穿越机,固机,直机,我固机要用多个通道的,某宝又找不到有其它接收机啊,所以就想ppm转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模式都有CRSF,SBUS,PPM,IBUS,.....,可以调成PWM输出,不需要转

调成pwm以后,没有多少个通道给我用啊,就像我用来飞固机,需要8个通道,可是这个接收机没有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问的是接收器的话,黑羊有卖pwm的接收器,不需要转

我找不到有卖的

网友B:
【佰事达代理 黑羊TBS CROSSFIRE 8CH DIVERSITY RX】https://m.tb.cn/h.ezQCLSJ?sm=b78a1a 嚸↑↓擊鏈﹏接,再选择瀏覽●噐○咑ぺ鐦;或椱ァ製这句话nbdK10XxNsA后打开淘宀┡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佰事达代理 黑羊TBS CROSSFIRE 8CH DIVERSITY RX】https://m.tb.cn/h.ezQCLSJ?sm=b78a1a 嚸↑↓擊鏈﹏接 ...

请问黑羊有两种高频头,一种400+,种900+,有什么分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黑羊有两种高频头,一种400+,种900+,有什么分别的?

400的是crossfire micro俗称小黑羊,和大黑羊区别主要是功率小很多,而且没有显示屏阉割掉一些功能。
但是如果你飞两公里的话小黑羊也够了或许还能更远,小黑羊最大250mw,大黑羊是2w,我大黑羊一般也只开100mw飞一公里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的是crossfire micro俗称小黑羊,和大黑羊区别主要是功率小很多,而且没有显示屏阉割掉一些功能。
但 ...

请问图中圈着的是什么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中圈着的是什么家伙?

用在睿思凯t16这种jr插口上的JR转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中圈着的是什么家伙?

同问啊,最近入手黑羊,也找不到比较完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