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乐迪T8S(蓝牙调参版)坦克控制参数设置

楼主(2019-12-24):
首先来看下这款手柄控:
先上图:

这款手柄控持握感还是不错的,摇杆回弹力度偏小,因为摇杆行程本来就短,回中力度小了点。遥控器一个8个通道,5个通道舵量可以随意调节,2个三段式开关,一个快门开关。

下面我们来介绍下单摇杆控制坦克行(双摇杆的就不说了)走参数设置教程:
这里讲的是直接两个电调连接接收机两个通道(教程是用的CH1和CH2)控制两个马达的正反转
先上视频教程:

下面是图文教程:
这里以左手油门的遥控为例(实际控制在右手)
1.先把遥控模式改成左手油门(如图)

2.再选择--高级菜单--把里面的升降副翼功能混控功能打开参数设置(如图红框内)--写入数据

3.回到舵量显示界面(拨动右边摇杆):
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可以尝试更换遥控的摇杆模式和更改参数,来满足自己的控制习惯。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加一个十元屏幕不香吗
来自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