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继电器给电池放电

楼主(2019-12-24):
用不完的电池回来放电,一般我都是接上一个30W射灯,再插上BB响。出现过几次BB响碰掉了或者接触不良把电池放废了。虽然几率不大但是这几年还是因为这个废了三块电池。所以买回来一个这样的继电器,可设定断开电压。

问题是,电池加负载后降压,到阈值断开,断开后电压回升又吸合,然后再降压在断开再回升再吸合。
放电到设定值时会反复开合,这个情况该怎么避免?还应该弄个什么能断路的设备加上去?
别让我自己做设备,不懂,做不出来。

感谢回复

网友:
加一个继电器就行了。类似交流接触器的控制。

网友A:
加一个两组触点的继电器就搞定了。随手画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下。开关s用微动开关,按下后,继电器线圈通电,两组触点接通,其中一组接通线圈,确保衔铁吸合,另一组接通负载。当电压降低到检测器断开后,继电器断电,断开负载,不再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两组触点的继电器就搞定了。随手画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下。开关s用微动开关,按下后,继电器线圈通电, ...

看明白了,感谢

网友:
我感觉这个老外做的就可以了,我一直用的,2~6S电池都可以用。现在分享给大家!https://pan.baidu.com/s/1OfFvtQqroOEiaQ75UAXZZQ 提取码:ckvw

网友:
调低电压 负载断开后刚好到理想电压 把电池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