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修机个人小经验

楼主(2019-12-24):
我玩固定翼不久,一开始经常炸鸡,炸完回去修,一般买飞机都会附赠一些胶水,但是那种胶水干的时间特别久,基本上要一晚上,本人是做家具生意的,店里的家具经常要找师傅维修,磕碰的地方师傅先填满木粉,然后倒点502,一会儿就很硬了,于是我回家也试着用木粉修补飞机,结果很满意,1,速度快,502是瞬间粘固胶,基本一分钟肯定干了,2强度高,飞机裂开的地方铺上一层木粉,可以使断裂面有更好的接触面,粘接更牢,我粘过的裂缝在之后的炸鸡中从来没裂开。
但是木粉不太容易搞到,而且不能粗,要细腻的那种,并且木粉有颜色,修补过的裂缝比较明显,后来我尝试了用面粉,效果一样,而且面粉碰到502就呈透明,美观上大大提高了。以上就是个人修补泡沫机的一些愚见,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分享分享。

网友A:
还是习惯用热熔胶

网友:
这个好,收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习惯用热熔胶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外场一律热熔胶

网友:
难道不是热熔胶大法吗

网友B:
你的飞机是什么泡沫材料?502不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机是什么泡沫材料?502不腐蚀?

epo吧,没有腐蚀,贼牢

网友C:
我一直习惯用泡沫胶修复,但很少在现场修理飞机。
这招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习惯用泡沫胶修复,但很少在现场修理飞机。
这招值得借鉴!

强烈推荐,速度快,痕迹少

网友:
是一招儿!

网友D:
万能的704

网友:
泡沫胶好

网友:
这招不错啊,优点是502见效快,就是得带一袋面粉

网友:
干货收藏备用

网友E:
泡沫胶挺好的,充分接触空气以后再粘,纸胶带加固,基本上20分钟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F:
502修泡沫机铰链不合适,502硬、脆!泡沫胶实际上是慢干的粘接效果最好;

网友G:
这是淀粉不是面粉。
这个创意非常不错!502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强,填充性不好,你这招完美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顶你

网友H:
需要这么麻烦吗?我一般用太空泥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沫胶挺好的,充分接触空气以后再粘,纸胶带加固,基本上20分钟就可以上天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2修泡沫机铰链不合适,502硬、脆!泡沫胶实际上是慢干的粘接效果最好;

我的小飞机1.2的,估计能扛住,感觉比原来的强度高,大了就不好说了,那就需要软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淀粉不是面粉。
这个创意非常不错!502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强,填充性不好,你这招完美解决了 ...

裂开的地方填入一层面粉,然后将裂口轻轻掰开,流入502,基本上一条裂缝可以粘严实,比原来强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这么麻烦吗?我一般用太空泥换上。

这方法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的704

704有颜色,流动性不好,但是粘铰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淀粉不是面粉。
这个创意非常不错!502最大的问题是流动性强,填充性不好,你这招完美解决了 ...

谢谢兄逮!

网友I:
如果只是补型不需要强度的  可以用超轻黏土   干了如同泡沫一般有型,不会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补型不需要强度的  可以用超轻黏土   干了如同泡沫一般有型,不会缩小。

这个可以,我有架飞机坑坑洼洼,回头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你的 把绝招泄露了

网友J:
对于泡沫胶的使用,很多人是涂了胶直接粘,其实是需要等溶剂基本上挥发掉再粘合的。

泡沫胶对平面和没有错位的裂口效果都很好,如果需要涂胶后再对位的就没法先挥发,毕竟挥发后“一拍即合”,碰到就拿不开了。

也正因为如此,有的飞机设计了出气口,免得溶剂长时间挥发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于泡沫胶的使用,很多人是涂了胶直接粘,其实是需要等溶剂基本上挥发掉再粘合的。

泡沫胶对平面和没有 ...

怪不得我以前粘不牢,原来是使用方法不对,有的时候机身开裂,泡沫胶进不到裂缝里很头疼,我就用502溜缝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可以啊,我玩模型十几年了,泡沫就那么点办法,热水,泡沫胶,太空泥都很便宜。
三块五毛钱包邮太空泥大约350ML
泡沫胶建议易飞的,
热水90度的泡沫憋了一汤就复原。
塑料损坏就小号手ABS胶水 这都是基本的模友都具备的技能。

网友K:
我一直都用这个胶水  是要胶和固化剂混合的  干的快强度高  不腐蚀epo和eps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都用这个胶水  是要胶和固化剂混合的  干的快强度高  不腐蚀epo和eps

淘宝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都用这个胶水  是要胶和固化剂混合的  干的快强度高  不腐蚀epo和eps

MARK 淘宝一下

网友L:
小苏打 兑 502的路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小苏打 兑 502的路过
502需要介质,有时候外场地上撮一把灰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