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拉烟排气

楼主(2019-12-24):
请问那种加热效果好

网友A:
依我看应该是第一种效果好,同时拥有35cc、55cc发动机也都用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应该是第一种效果好,同时拥有35cc、55cc发动机也都用拉烟。

可惜,我的只能装铜管儿,位置不够

网友A:
那你问的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问的还有意义吗

问完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