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维修求助,大神请帮忙

楼主(2019-12-24):
一个好赢50A铂金电调,自检正常,可是油门就一卡一卡的,这个是什么原因?电调哪个部件有问题?应该更换就好了吧。

还有一个电调是好赢乐天不带BEC的40A 电调 上电推油门没有反应,但是我换过mos管都是正常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前驱动有问题吗?我要换哪个电子元件?

谢谢!!!!

好赢50A铂金

好赢50A铂金

好赢乐天40A

好赢乐天40A

网友A:
一般电调都是坏mos管,要不爆电容,其次就是着火,板都烧了。

网友:
好奇问一下,这外壳怎么完整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调都是坏mos管,要不爆电容,其次就是着火,板都烧了。

mos管正常,已经测试过

网友:
一般来说一卡一卡就是缺相。换了mos没用那就是单片机输出信号出问题了。拆件吧,或者闲鱼尸体出了。

网友:
电调调整电机进角

网友:
实在不行返厂试试

网友:
我的电子设备基本上能返厂就返厂,返不了就请大神帮忙~

网友B:
通电唱歌吗?
有示波器吗,没有的话通电看看相电压一样不。不一样就是缺相了,检查信号有没有给过来。
一定要先排除电机故障哦

网友:
50A 电调 检查 MOS管是否虚焊。。。这个建议用热风枪全部吹一遍加固一下

40A电调先调整油门零位试试

网友:
一卡一卡我认为是缺相,我的一个曾经就是香蕉头虚焊接触不好。希望能帮到你
至于推油门没反应的刷下开源BL的固件看看吧

网友:
如果是V3的话,恭喜你,掉程序了

网友:
建议返厂,很有可能是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高中低转速都是卡的话那就是缺相了,如果只是高转带卡的话那可能是马达转速过高,超了电调换相速度了,
进角只能改善,就是只差一点点可能调好

网友C:
没有专门设备还是返厂吧,简单省事,我以前的100A,没有BEC,返厂修,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专门设备还是返厂吧,简单省事,我以前的100A,没有BEC,返厂修,挺方便的。

我就是想研究下,学习下电子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唱歌吗?
有示波器吗,没有的话通电看看相电压一样不。不一样就是缺相了,检查信号有没有给过来。
一 ...

谢谢,因为我不懂电子,请问有相关书籍推荐吗?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研究下,学习下电子维修

很好的专研精神

网友(2022-11-23):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我不懂电子,请问有相关书籍推荐吗?我学习下

没有基础的还是算了。我玩了10年的焊接和基本维修,电调也只修好2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