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卫星与无副翼直升机的3个舵机的连接

楼主(2019-12-24):
年底了,02S改用K8l+卫星,由于几年没摸直升机了,设置时,发现舵机线接错了,对比了02S机和450机,02S是前置升降舵机,450是后置升降舵机。

不论是前置还是后置,对于K8来说,升降舵机是 CH1 ,顺时针的第二舵机是CH2 ,顺时针的第三舵机是CH3。

K8+卫星使用几天,DSM2模式下的卫星掉信号,不掉电,K8日志中的英文翻译过来是*天线切换*;DSM-X模式下的卫星,信号有瞬间延迟,不掉电。

网友:
VBAR的设置软件中都有提示的

网友A:
加了卫星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呢,会像其他飞控那样悬停或者定高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卫星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呢,会像其他飞控那样悬停或者定高什么的吗?

他这个卫星指的应该是卫星接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