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新手求配置

楼主(2019-12-25):
船长大概1.2米-1.35米的像真船,请问配多大的电机?有船模配置方面的技术贴也请分享,谢谢。

网友A:
不追求速度 双775可以了

网友:
上36系列无刷电机,实在不行就双电机!

网友B:
我1米3的像真船双775有刷电机,全速前进速度也有20~30Km/h,够快了,太块则失去了像真的意义。

网友:
双55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速度 双775可以了

散货轮真船一般是一螺旋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米3的像真船双775有刷电机,全速前进速度也有20~30Km/h,够快了,太块则失去了像真的意义。

散货困一般单螺旋桨而已。

网友C:
你不说船型咋个选啊,快艇和货轮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船型咋个选啊,快艇和货轮差大了

散货船  ,蒙皮木条淘宝很多是很宽的,请问哪家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散货船  ,蒙皮木条淘宝很多是很宽的,请问哪家买

散货啊,双550加水冷足够。木条看看河南安阳的,那地方有航空模型运动基地木条厂很多价格也便宜。关键词 桐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货啊,双550加水冷足够。木条看看河南安阳的,那地方有航空模型运动基地木条厂很多价格也便宜。关键词  ...

淘宝商家说是轻木条,不是桐木条,你方便私信个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商家说是轻木条,不是桐木条,你方便私信个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2&_u=q76sj4f82

网友D:
买相应厚度的桐木片自己切就好了,这么软的木片,拿介刀一拉就出来了,简单实惠!船身木条要想贴的好最好木条截面是梯形的,自己切可以下刀时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72f2e8dodWoNj&id=544506454512&_u=q76sj4f82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相应厚度的桐木片自己切就好了,这么软的木片,拿介刀一拉就出来了,简单实惠!船身木条要想贴的好最好木 ...

你说的截面梯形,意思是横纹切木片是吧?不要顺纹路切?横纹更方便蒙皮。谢谢指点,枉然大悟。

网友:
看图,因肋板是带弧度的所以蒙皮木条要切成截面梯形或打磨成梯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截面梯形,意思是横纹切木片是吧?不要顺纹路切?横纹更方便蒙皮。谢谢指点,枉然大悟。

看图,因肋板是带弧度的所以蒙皮木条要切成截面梯形或打磨成梯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米3的像真船双775有刷电机,全速前进速度也有20~30Km/h,够快了,太块则失去了像真的意义。

这个船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