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YOTA丰田-22RE引擎+5速变速箱+4WD变速箱+HL变速箱+后传动部分

楼主(2019-12-25):
坑大!坑大!坑大!
慎入!慎入!慎入!

TOYOTA丰田-22RE引擎+5速变速箱+4WD变速箱+HL变速箱+后传动部分
T站下的图纸,感谢原创的设计师 ericthepoolboy  。下载的文件里有详细的打印清单和注意事项、以及需要用到的材料清单、装配图。
我自己DIY了一个CoreXY的打印机,制作贴在这里:准备DIY个CoreXY结构的3D打印机.
我只是想用我自己DIY的3D打印机打印一套放在工作室的案头,好玩~
如果能全部完成,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能完成多少。试试看吧。

一边做一边发照片,肯定不容易,零件太多了。 还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个别零件按照原图打印会不合适,需要修改。期盼有高手能指点指点让我少走弯路。再说吧,遇到问题再想办法吧。

开个帖子,记录下都遇到些啥问题,怎么解决的,方便大家交流。
这里先把原作者在T站的链接全部贴出来。 方便大家下载。必须尊重原创!再次感谢ericthepoolboy的共享!

第一部分:
Toyota 4 Cylinder Engine 22RE, Complete working model 丰田4缸发动机22RE

第二部分:
Working 5 speed transmission model for Toyota 22RE engine 丰田22RE_5速变速箱

第三部分
Toyota Transfer Case Low Range Doubler Adapter高低速变速箱

第四部分
Working Gear Driven 4WD Toyota Transfer Case Model 4WD分动箱

第五部分:
Drive Shaft for Toyota model parts传动轴和十字节

第六部分:
Rear axle housing for open differential toyota third member 差速后桥桥壳

第七部分:
Toyota Third Member, Open differential scaled working model 后桥差速齿轮

小惊喜:
1/3 Scale Jack Stand 安全支架

B站有这个模型动起来的视频,转过来大家看看

楼主:
先从引擎开始。万一变速部分烂尾了还有个引擎也行撒~

这套东西感觉应该是丰田的海拉克斯 皮卡上用。开过几次海拉克斯,这车真的皮实,简单可靠。喜欢模型里的红色气门室盖。 就先打印个机油盖吧。
原始的模型文件是这样的:

怎么看着有点单调,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干,加个丰田标志吧。
继续T站下载了个丰田的标志。
Toyota Emblem 丰田标志

让这两个模型合并起来。 这就需要用到Materialise Magics 22.0 这个软件了。
玩3D打印必须有切片软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得多少了解下模型修复软件。
B站有套这个软件的教学视频,不错。 介绍给大家:
我这里贴几张图,简单的演示下这两模型怎么组合起来。

在MM软件里导入两个模型文件:

两个模型大小有问题,先测量下需要的尺寸

对模型进行缩放操作。达到合适的目的

缩放后的

准备移动徽标到机油盖的合适的位置。

移动后的

合并两个模型为一个模型

合并后的

对合并后的模型要进行错误检查。

发现错误  准备修正

修正

修正后复查,没有问题

达到合并目的并且排除了错误后保存模型文件

之后就简单了。 导入切片软件 -  输出G代码 - 拷贝G代码文件去3D打印机 - 打印- 磕着瓜子喝着茶等模型出来。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帮顶期待后续更新
图纸能共享下吗
这个打印个外壳难度不大,但是内部结构就有难度了。

网友:
发动机 变速箱都今年年初打完了。发动机组装完,变速箱还没空搞

网友B:
楼主这用的是什么软件????发动机我打印过。。。。轴承用的贼多。楼主最好把用的材料归纳下一起购买

网友C:
组装起来以后能运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帮顶期待后续更新
图纸能共享下吗
这个打印个外壳难度不大,但是内部结构就有难度了。

原创作者的图纸链接我整理好放在一楼了. 需要去拿~想好.这是个浩大繁琐的工程. 我粗略统计了下.光一个发动机有近百个打印机.不包括变速箱、4WD、高低速、后桥。整个全部做完需要大概60-80盘轴承. 组合起来尺寸很大的. 费时间费精力!

因为最后模型要动起来演示,所以对打印精度还是有要求的,我计划齿轮这些小东西用0.2喷头打印. 壳体用0.4的打印.  0.2打印会把人熬疯的~

网友:
牛逼,如果搞成金属的,肯定很多人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用的是什么软件????发动机我打印过。。。。轴承用的贼多。楼主最好把用的材料归纳下一起购买

材料清单、打印清单、组装说明、注意事项这些原创的文件里有.只是英文的. 有些尺寸是英寸. 翻译下,换算下.我在做这些工作. 不过和我自己的打印时同步的. 我全部弄完后如果没烂尾的话我整理一份.放网盘或者群文件里. 大家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起来以后能运转吗

能动! 我把演示的视频放一楼吧!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用的是什么软件????发动机我打印过。。。。轴承用的贼多。楼主最好把用的材料归纳下一起购买

看帖不认真!!!
二楼就是讲这个软件及软件的作用。随便演示了下用这软件能干什么! 罚你回去重看二楼!

楼主:
转帖一段别人发的,以打消一些盲目入坑的积极性
教您3D打印一台丰田22RE发动机 (2015-01-31 09:22:51)转载▼ 标签: 杂谈
一个人自学3D建模(以及3D打印)最好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遥控汽车和小型发动机进行逆向工程,将其分解成一系列的零部件之后,再通过数字化重建。最后通过数字模型再重新装配一个实体的遥控汽车或发动机。 近日,3D模型分享网站Thingiverse上一个名为“ericthepoolboy(以下简称为Eric)”的用户就是这么干的。他使用SolidWorks软件和其他工具对丰田22RE发动机进行了逆向和数字重建,并把3D模型文件传了上来与大家共享。
在最后重建的时候,他努力使发动机的尺寸减少了35%,所以才得以使用家用型RepRap Prusa 3D打印机将其打印出来。据Eric称,他把整个发动机分解成了80个零部件,并分别建模,然后转换成STL文件,进行3D打印(不包括紧固件或轴承)。打印时使用的是PLA材料,估计总共使用了大约1公斤。
Eric说,该模型能够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装,以便使用者将其与一些动力装置或其他机械结构相联系,或者制成几大块可拆卸的组件以供教育或娱乐之用。
据锐力斯了解,如此复杂的模型和所有80个部件却总共只花了Eric34个小时的打印时间......而这34个小时中,仅引擎顶部的部分就花了20个小时。不过,Eric提醒任何想尝试打印引擎的人,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项目:
”你要确保自己拥有一台经过良好校准和强大的机器,如果你想要打印它的话,这对于您和您的3D打印机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
另外,他建议后来者进一步缩小模型的尺寸,但需要仔细检查,以确保其紧固件和轴承也相应缩小并与之匹配。
对于那些希望打造Eric的那件已经缩减了35%尺寸模型的爱好者,他慷慨地提供了创建最终发动机所需要的所有非3D打印部件的清单和说明。这其中包括他用钻头和金属丝制作的阀簧和用橡皮筋制作的连接风扇和电动机的传送带等。
Eric在把设计文件上传之后,又更新了某些部件,其中包括顶部和进气管等。他也希望其它人能够对其进行改进。此外,Eric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更新全部装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创作者的图纸链接我整理好放在一楼了. 需要去拿~想好.这是个浩大繁琐的工程. 我粗略统计了下.光一个发 ...

我都是用0.4的喷嘴,开始齿轮全部用光固化打的 后面用PLA堆的也可以

网友:
楼主太牛了啊 ~~~~!!!羡慕!!!

楼主:
打印机是玻璃平台,模型打出来用刻刀撬,前几天把平台玻璃撬破了~

得想办法解决啊~

解决了~  柔性平台!

解决方案在这里

3D打印柔性平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063&fromuid=131059

网友:
涉及到装配问题,建议按照装配顺序来打印,不然很有可能装不起来。FDM轻松差异0.3mm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