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纳580挖掘机遥控器能不能改成摇杆的呀

楼主(2019-12-25):
汇纳580挖掘机遥控器能不能改成摇杆的呀,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接线啊,原装是比例控制的,改后这个不需要比例控制

网友:
直接买套遥控车的。。。

网友A:
这个简单,你画红圈的里面有两个草绿色的电位器。某一电位器中点接两开关触点,电位器另两点分别接这两开关剩下触点。这是一个通道,其他通道,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你画红圈的里面有两个草绿色的电位器。某一电位器中点接两开关触点,电位器另两点分别接这两开关 ...

专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