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位器啊

楼主(2019-12-25):
有知道的没,比例控制的,怎么改成普通十字开关非比例控制

网友A:
碳膜电位器,4.7、——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膜电位器,4.7、——10K.

请问知不知道怎么接线了,接这种四个方向8个脚的

网友:
好像要加电阻。没玩过不懂,楼下接上

网友B:
双通道比例的,改起来麻烦,不如直接换一个开关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比例的,改起来麻烦,不如直接换一个开关式的。。。

对啊,就是想改成开关,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这个是8脚

网友:
NC、NO接v、gnd,com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