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9-12-25):
亚拓t43是什么类型的螺丝胶 是低强度的还是高强度的? 我用的镀镍螺丝 用酒精清洗除油后上的t43隔了一晚上轻轻一拧就松了  什么原因啊?  螺丝镀镍的和这个有关系吗?&还是螺丝胶过期了?
   油动直升机用低强度的可以吗?中强度的我怕到时候拆的费劲   最后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螺丝胶吧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B:
油机震动大 关键部位最好别用低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震动大 关键部位最好别用低强度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一下

谢了

网友C:
螺丝胶买一瓶50ml的乐泰243能用到退魔了,轴承胶的话就乐泰6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买一瓶50ml的乐泰243能用到退魔了,轴承胶的话就乐泰6系列的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