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船模蒙皮

楼主(2019-12-25):
请教蒙皮用的木片淘宝搜索什么关键词?蒙1.2米的船一般用多厚多宽尺寸的木片?淘宝上很多是很宽的,太宽的不好操作?

网友A:
桐木条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234729377675

网友B:
便宜的用桐木或者竹条,宽度看船壳曲率,5mm到2cm不等,最好的木地板那个木头,自己弄薄,效果极佳

网友C:
买1.0~1.2mm厚的桐木片! 桐木片的宽都是55mm,长1000mm,厚薄有0.5~5.0mm。用桐木片蒙船壳, 可根据船模大小采用不同宽度的木条, 木条具体宽度可用"等分刀"自行切割..!

网友:
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D(2020-02-14):
这是要准备开搞~

网友E(2020-04-14):
1米多长就算“大家伙”了,
可以考虑广告材料里的亚克力薄板,
方便切割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