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套双70电装,弄个什么战斗机呐

楼主(2019-12-26):
手里有套双70电装,弄个什么战斗机呐
飞翼7217对转机组,俩100a电调,15a外挂bec,4毫米轴颈的刹车轮,
首先排除客机运输机以及法玛斯的猪(a10),亚音速时代的机体也尽量不考虑
能看的貌似只有飞翼苏35和蓝翔苏57了?不考虑失速动作,还是以小范围高速垂直机动为主
飞翼的有人说是eps,而且原装动力很弱(虽然不涉及),原设计没有襟翼的话我准备用平尾混控并把原副翼当襟翼用

蓝翔这个貌似还好但是不知道坑多大,不知道主翼有没有碳管,腿是否靠谱

大厂过于沉迷单涵道了,

楼主:
亚音速机体,像是262,也不想考虑

楼主:
两者标配的腿 腿座坚固程度以及转向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飞翼的就不错 确实是eps 泡沫很硬的 因为为了重量用了eps

网友B:
等等FMS的Su27,不过有得等。
弄个飞翼的F14也可以,他虽说是双80,但是现在70的推力和以前的80都差不多了。蓝翔,貌似都没有生产了,都是在卖存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FMS的Su27,不过有得等。
弄个飞翼的F14也可以,他虽说是双80,但是现在70的推力和以前的80都差不多了 ...

已经有飞翼f14了,降落距离太长所以不适合日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的就不错 确实是eps 泡沫很硬的 因为为了重量用了eps

eps是不是重降一下就完蛋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eps是不是重降一下就完蛋呐

不会的,eps的很轻

网友:
Su27好看
Su35起落架是硬伤

网友C:
苏35吧,我折腾这机快10年了,还健在(换过机身),换了电调和涵道,但电机还是原配,起落架也还行。
只要有一定的涵道飞行基础,驾驭SU35问题不大的,而苏35炸鸡,多数是玩超机动时作S导致的。
这机虽然是EPS,但浮力足够大,襟翼混控-尾翼差动我也设置了,实际作用不大。因为这苏35本身仰角飞行就比较稳定,降落时带些仰角和油门就可以降的又稳又慢。
而苏35的精髓—矢量喷气口,足够你去玩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ps是不是重降一下就完蛋呐

不会的 飞翼eps很坚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35吧,我折腾这机快10年了,还健在(换过机身),换了电调和涵道,但电机还是原配,起落架也还行。
只要 ...

不过貌似没有空机卖了

楼主:
另外这机我是打算用平尾混控,原副翼只当襟翼用的,还不喜欢带油降,习惯是襟翼当减速板3边到头拐回来关油开满襟翼下来

楼主:
今天飞了一上午飞翼今年的新款70肥电,没襟翼降得还是太远

楼主:
     70肥电没襟翼和80f14开满襟翼降落距离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