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回来的视频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19-12-26):
以下问题不考虑dji设备。

突然想不明白这个事了。。。。
1,是不是无论多好的摄像头,经过图传,回来的视频分辨率都一样?
2,都是多少的分辨率?
3,那么有些外置dvr模块或者内置dvr功能设备录出来的视频文件说白了就是把视频拉伸放大了呗?
4,那么,那些眼镜啊,眼罩啊什么的标称是高清什么的,实际是末端的显示屏的分辨率,但是他们收到的信号还是很小的分辨率的模拟信号,也就是放大了再显示出来而已。除非给那些眼镜什么的输入高清数字信号才是真正高清画质,对吧?

我的理解这些没错吧?

网友A:
DVR哪里放大了,DVR录出来的就是原始分辨率

网友:
同样的模拟图传,好的摄像头比烂的摄像头清楚的多,好的眼镜也比不好的眼镜清楚的多

网友B:
天空端4:3分辨率

网友:
模拟图传的分辨率都一样,模拟图传说高清就是扯淡。
PAL是720*576的,NTSC是760*480

网友:
摄像头1000左右TVL,怎么高清?

网友:
搞错了这个是天空端4:3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空端4:3分辨率

这个是眼镜录像4:3分辨率

网友B:
建议你官网下载个说明书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
模拟的分辨率确实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摄像头也就只能带来一些颜色或者逆光之类的表现而已..其他的并无本质区别...
高清 目前dji的方案是唯一可以作为穿越机的高清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官网下载个说明书看看了解一下

你说的和楼主问的不是一回事。楼主在问模拟的,你说的是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和楼主问的不是一回事。楼主在问模拟的,你说的是数字的。

没注意看不好意思

网友:
一般有关注几点就行,天空端的摄像头分辨率,图传支持的分辨率,还有地面端显示分辨率,一般都是图传电台限制了图像的质量,支持PAL、NTSC的图传电台,换了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也没用,所以这个得综合考虑。常见的都是摄像头存的分辨率高的视频,图传传输下来的会降低分辨率,,,,,

网友C:
差不多。
看摄像头的线数,线数高,分辨率高。PAL和NTSC制式限制的是宽高比。
5楼说的标准化后的分辨率,
PAL标准,每秒25帧,扫描线为625线,奇场在前,偶场在后,标准数字化分辨率为720*576, 画面的宽高比为5:4
NTSC标准,每秒30帧,电视扫描线为525线,偶场在前,奇场在后,标准数字化分辨率为720*486, 画面的宽高比为4:3

标准的信号发射模块都应该支持,所以一般摄像头到700后再高就没用了。sony有1200线的头子,但模块不支持也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R哪里放大了,DVR录出来的就是原始分辨率

我买了个dvr模块,录出来1280*7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
看摄像头的线数,线数高,分辨率高。PAL和NTSC制式限制的是宽高比。
5楼说的标准化后的分辨率, ...

也就是说,即便卡录,顶天也就720了呗,那些1080的都是模块处理的,就像我买的一个dvr模块,把tiny7的摄像头录出1280×720的文件

网友:
你说的这种“卡录”,分细点应该叫机载DVR,RUNCAM和蜗牛那种卡录,本来就是数字采集摄像头图像录制,然后数模转换给图传模拟发射出来,也就是机载录制的是真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