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六白板野马装机贴 未完 待续~~~~~~

楼主(2019-12-26):
100清仓的一米六野马做出来完全不输成品机
十二宫航模汇P51野马一架fms的4250  kv560电机一枚

60安电调一个,舵机6枚

收到飞机好大的箱子,体积和fms那款1.7米的差不多,1.6米的飞机100多买下来,也真是便宜,泡沫强度很好,表面光滑,做完后起飞重量在2500克左右,比较轻
整架飞机做完之后感觉没有什么很难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机翼的对插比较麻烦。

先从机翼开始说下这飞机的一些做法。
整架飞机我是先从机翼对插开始做的,用一段4 mm的钢丝和内径4mm的碳管和能刚好套进去4mm碳管的碳管。找地方用一字形的螺丝刀,顶在钢丝上打成机翼的上反角大约差不多就可以,能小不大,一点点实验,直到最好的角度。做完以后一个机翼的对插就大体做好了,配出环氧树脂,等一段时间感觉有些稠的时候就可以把钢丝轴套进去,内径4mm的碳管两端可以磨成稍微斜一点的,这样对起来之后中间就不会有空隙。在用一字形的螺丝刀打的时候可以贴一层纸胶带,这样螺丝刀不会乱跑。

然后开始做起落架,起落架我用的是之前的拆机的fms的1.4米的野马上的起落架,大家也可以在闲鱼上收,起落架的尺寸为,不带轮子净长为12.5㎝,轮子直径为7.2㎝,

起落架固定使用尼龙六角柱和尼龙螺丝(都是M3的),先把四个角固定上这样不会导致后来安装螺丝错位,起落架的底座的泡沫需要削一些,原机的泡沫是有一定角度的,而蜗杆是平的,所以直接装的话会有角度,把底部削平了安装出来也是挺好看的。

起落架的线机翼上留有安装槽。一定要在固定m3螺栓的时候把起落架也装上去,要不后面有可能会错位。起落架的轴需要自己进行加工,量好蜗杆的内径和需要的长度,然后切一节钢丝从中间变弯,这样就可以把起落架做成收就去是斜的,放出来时直的了襟翼安装使用了合页,没有在表面选择了在泡沫中间,这样做出来比较美观,机翼中间有两道凹槽,选择使用xps进行切割,尺寸在图片中,切割出来后在后面又切了一个凹槽,方便舵机的走线,并且以后如果舵机坏了的话可以把线拔出来,不用走线在机翼上,之前飞翼家的坏了只能走线在机翼上,十二宫家的都带有航灯,这个设计比较好,先把航灯的线留出来以后想加可以把灯加上去,线材推荐使用电路板飞线,轻并且细,支持一个航灯的供电是足够的。在粘合的时候可以用泡沫胶或者热熔胶,推荐用泡沫胶,因为面积大所以在打上最后的热熔胶时,有可能一开始打的胶就干了,粘上去就不是太平,或者开两个胶枪两个人一起打胶。

飞机的副翼和垂尾以及升降舵的翼面连接推荐先涂上一层热熔胶,这样之后不会断开,襟翼的舵机有一个需要使用反向舵机,这样机翼就ok了。

接下来开始做电机坐,是飞机安装最重要的一步,先用青木板画出大体的形状,然后一点点修剪,最后正好卡到机头留有的凹槽中,把轮廓线画到层板上锯下来,推荐使用两块层板,
然后把鸡头的轮廓画出在切一块xps板材和一块航空层板,这样即使炸到头部,xps也会吸收大部分的冲击,即使不加也可以,三块层板强度已经足够。在机身的连接时可以切一块完整的层板,升降和方向的舵机直接安装在这上面,尺寸在下图,害怕边缘不结实所以又切了两小块层板,这样强度是足够了。

机身的连接直接用热熔胶固定就行,在里面加一块层板,层板的尺寸如下图,要提前把舵机和拉杆装好在开始打胶固定。

涂装和后起落架以及头罩的制作下一个帖子会讲一下。
装完野马又买了一架p47据说比野马更大将近1/3,老板说清仓库存不多,喜欢的可以赶紧入手屯起来,物超所值。塞斯纳和j3的价格和黄金乌的瑕疵品一个价,这都要入手一台,,不错的飞机,大爱ヽ(*?з`*)?

搞定搞定野马,追加下单P47 也到货了 据说这两款已经快卖完了

很多人说纯泡沫白板装起来太费劲。我要说能买这个的应该也不是飞KT机的小白了,在怎么这个也比3d打印的强度高,完成度好吧。
非要说相对于成品机优点在哪里的话,那就是这机炸鸡成本低啊,装好了可以一百多再买齐一套替身,立马修复成新飞机的状态

网友:
就一张图片   这叫啥装机贴  写的跟流水帐似的  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
有图有真相,没有看明白

网友:
有这么便宜?还包电装?

网友:
100多只是泡沫件,没有头罩,座舱罩这些配件,只是单纯的泡沫件,我刚买了一架P51,昨天到货,拆开看了下,真的好大只,大体看了下,做工不错,不过没有任何配件,后期制作事儿不少。打算先搁置了,哪天有时间了在慢慢捣鼓

网友:
看我头像,应该就是这个机子

网友A:
感觉这个配下来也省不了多少钱,还很麻烦。
配很多塑料件(起落架盒子,航灯的罩子,桨罩,座舱盖,机枪,飞行员),
舵机,电机,电调
拉杆,舵角
电机座(还有可能角度不对。。。。。)
还要喷漆,帖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配下来也省不了多少钱,还很麻烦。
配很多塑料件(起落架盒子,航灯的罩子,桨罩,座舱盖,机枪, ...

光想要飞的话还是可以省不少钱的,如果追求像真就话费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想要飞的话还是可以省不少钱的,如果追求像真就话费稍多

你都买像真机了,肯定最求的不是只是飞三。

网友:
多数人都会堆积一些配件,买个白板机来组装确实省下些钱。

网友B:
我想问问关键字还有没有了??我也想入手

网友C:
请问楼主的涂装是用的什么颜料?4250  kv560这个电机功率够吗?尺寸适合安装到机头吗?舵机用的多大的呢?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谢谢楼主

网友:
空泡沫要组成一架飞机太麻烦。不过要是只求能飞就好的话那还是划算的,毕竟这么大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关键字还有没有了??我也想入手

DJI 悟2 inspire2 3510 电机 折叠桨 1552 1550桨
最下面
据说还剩十几架,卖完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配下来也省不了多少钱,还很麻烦。
配很多塑料件(起落架盒子,航灯的罩子,桨罩,座舱盖,机枪, ...

按你的描述 连飞行员都要买,那可是还原PNP的出场配置了。。。 那这个级别PNP至少也得卖200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涂装是用的什么颜料?4250  kv560这个电机功率够吗?尺寸适合安装到机头吗?舵机用的多大的呢?

舵机9g 17g都可以   电机拉力肯定够了  最好的话用双天5050  200多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描述 连飞行员都要买,那可是还原PNP的出场配置了。。。 那这个级别PNP至少也得卖2000+了吧

不需要,FMS1.4米的大概是1700-1800,飞翼1.6m的大概是19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FMS1.4米的大概是1700-1800,飞翼1.6m的大概是1900左右。

1.4m油动算50级  1.6米油动是90级 能放在一起比么?起飞重量差1倍
关键是 你怎么配能从100块的白板机配到1000+呢?

网友:
楼主这个马达动力和噪音怎么样?

网友:
确实很漂亮,关注很久了

网友:
希望楼主写详细点,多发些细节图跟着楼主学习学习,也入了几架,正考虑怎么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描述 连飞行员都要买,那可是还原PNP的出场配置了。。。 那这个级别PNP至少也得卖2000+了吧

对呀,而且有些小配件也买不到。没必要太认真复原,这只是一架遥控飞机

网友D:
有点好奇这样的飞机要去外场怎么带

网友E:
机子是不贵 纯泡沫一点配件没有 这组装成本可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点好奇这样的飞机要去外场怎么带

同问曾经想过搞个背包,飞机拆几块插包里

网友:
好像最近挺多人到这家买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贴吧里的那个老哥大学城的模友群里也有人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曾经想过搞个背包,飞机拆几块插包里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子是不贵 纯泡沫一点配件没有 这组装成本可大了

如果之前不是从来没飞过飞机的话整起来到飞也没几个钱,在怎么也比su27划算吧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