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十一)3D打印系列----风动沼泽船(完工)

楼主(2019-12-27):
风动沼泽船

       这是我做的第二艘船,直接买的STL文件,船体扁平,适合在水草杂生的水面或沼泽地行进的风动船;应该是老外设计的,设计合理,结构也比较精致,零部件有十几个;船不含转向风翼长度约420mm,宽220mm,3D打印分体部件打了2天,通过剪削---拼接---粘合--打磨--喷漆,船壳基本完成。       见海量大图......

3D打印中
风叶护罩
                                                                                                    风叶护罩

2204无刷电机2400KV
电机、风翼、护罩支架
双色风翼
6X4桨,剪掉了桨尖
风翼舵机
压舱装饰框
船体
设备舱
设备舱接缝处704防水
扁平的船底
杂乱而拥挤的工作台
组件
组装状态
组装状态
工作室装有大风扇排气排毒,粘合和喷漆需要开启
        打印过程就不啰嗦了,组件打印出来后,先修边磨边,然后用胶水粘合平整,再次打磨,用抛光液刷2遍(增加光滑度,同时增强船体和部件的韧性),喷上自己喜欢的油漆颜色,有些接缝需要涂抹上704防水硅胶,晾干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组装了......
装上支撑板和风翼
船舱简洁,大空间
天地飞7接收机+40A好赢电调
JF2204-2400KV电机
换上了个地平线金属齿轮舵机
合盖前凹面涂上704硅胶
合船舱盖
自攻螺丝蘸点704硅胶,固定压舱圈
组装完毕
        下一步就是适当的装饰一下,最后喷光油增加光洁度,减少水阻力......
正面,装上了2.4G棒子天线
侧面,风罩有一定仰角,也许有一定的压头作用,防止船头高速抬的过高
喷光油挂吊晾干
         上3S电试了一下,JF2204貌似很猛,风飕飕的,船报纸上大油门能推动船体,下部还要测试一下2S和3S电池下的工况电流......
在盖板上增加了个双舵机云台和5.8G图传一体化迷你摄像机
舵机控制占用2个通道
迷你图传工作电流300ma,只需外挂个3.7V的小锂电池就能工作
用钢丝折个盖板插销
船底装了4个梭形水刀,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船底在旱地磨损
工作电流的测试:(视频上传中......)
      实测使用3S1P18650(索尼ct6,3000mah)锂电池,半油门下工作电流约5A,全油门工作电流12A;预测半油门工作状态下续航时间约30分钟。至此,风动沼泽船制作全部完工。择日试水,成功是必然的!
工作电流测试
舵机云台

网友:
预祝成功!

楼主:
只要设计、配置、调校的合理,成功是必然的。

网友A:
这个打印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B:
跑不起来,跑起来也不稳

网友:
估计重量不轻啊

楼主:
称了一下大约10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不起来,跑起来也不稳

还没时间下水,到时再发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印需要多长时间

分段打印,大约十几个小时

楼主(2020-05-25):
引用 网友B:
跑不起来,跑起来也不稳

开始功率过小跑不起来,后来又改成矢量控制,换了电机和桨,同样效果不佳,不好控制,不好玩,只能当个摆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功率过小跑不起来,后来又改成矢量控制,换了电机和桨,同样效果不佳,不好控制,不好玩,只能当个摆 ...

买我的吧,绝对好玩

网友:
怎样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