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柔性平台!

楼主(2019-12-27):
最近在做TOYOTA那套模型,先推销下自己的帖子,打印TOYOTA模型的链接 :

TOYOTA丰田-22RE引擎+5速变速箱+4WD变速箱+HL变速箱+后传动部分

我的打印平台是平板玻璃,打印前涂PVP胶。这几天打印量大,打印完后将打印件从平台上取下都是用刻刀撬模型,终于玻璃给撬破了~

想想办法吧。柔性平台?
嗯~  可以! 完美解决了, 看视频:

怎么解决的? 答案:

我用的是1mm厚的黑色玻璃纤维板.(环氧树脂板),用反尾夹夹在玻璃上面,打印时和玻璃操作是一样的,还是得涂PVP胶水。热床照样开,纤维板对热床和喷头的温度应该是能承受的,怕有晃动的话在玻璃平台上喷些水,再放纤维板,这样两层之间有真空,模型高了也不怕.我用的这块纤维板尺寸400X400mm过了。平整度相当不错。 从视频的反光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平整度试不错的。

网友A:
寿命很短,我也搞了一块,刚开始还行,后来不粘胶了,美纹纸都贴不上,只能废弃,现在是两块玻璃轮流大,取模时冷却了自然掉的比较多,不掉的就扔冰箱,玻璃和模型膨胀,系数不一样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寿命很短,我也搞了一块,刚开始还行,后来不粘胶了,美纹纸都贴不上,只能废弃,现在是两块玻璃轮流大,取 ...

高手。回头试试。

网友:
两块玻璃很有必要的。

网友(2020-02-09):
玻璃板打印能保证平整是很好的选择
取件用刀撬容易损坏平台和打印件,可以等温度降下来一点用榔头侧面敲击完美取件

网友:
真是及时啊,我真为打印翘边问题头疼呢。
使用的热床,还有晶格玻璃,使用的CCTREE品牌的PLA,能固定住,不翘边,后来用了一款便宜点的PLA材料,怎么弄都不行。晶格玻璃面就是粘不牢靠。
现在知道该用啥固定胶了,谢谢。

网友(2020-03-28):
玻璃加固体胶,从来没翘边过,取件用起子侧面敲击。小而简单的模型不用固体胶直接玻璃面打印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