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 q6l LITE 充电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12-27):
第一,这个充电器测内阻一般会比实际值偏大多少(以308测的为准)
第二,下图中 红框内 2个数据是什么意思
第三,厂家标配的话,200W的这款,包装内有没有XT60插头送, 如果是中文版,包装外面有没有五星红旗的贴纸。

网友:
yr1030内阻仪可以测量作为参考

网友:
每个充电器的测出的内阻都会有差别,哪怕同一品牌同一型号,这个只是参考每个电池的每个电芯内阻差别,内阻特别大的基本就是电芯坏了
红框两个数值是本次充电完成次数和总计充电完成次数
看包装清单不就知道了,印象中你要的东西都没有。不过应该会送个贴膜

楼主:
买了一个ISDT q6l LITE  但是无法显示电池内阻,谁遇到过,新买的,就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我中桨了

网友:
单片单测和电池组测得不一样,钻牛角尖没意思。

网友:
这个测得比308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