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破了一个飞机上的电机 不知道怎么启动 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9-12-28):
据说是真飞机上的  正负极上有4个端口 不知道怎么启动 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需要配套电子调速器和接收器使用。电子调速器输出端三条线对接电机,(正反转可以由调换线改变)。电子调速器输入端其中有两条线是接电池正负极的,其余接接收器。具体要根据调速器产品说明接。

楼主:
那就尴尬了 不会啊

楼主:
而且我还好多

网友:
2楼说的应该是模型飞机用的无刷电机的用法,我看这个似乎是从报废飞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
应该是28v的 之前看到一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