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固件飞机一炸鸡就像自动加锁 bb响没用 也不能再解锁 是电调设置问题么 请问

楼主(2019-12-28):
BF固件飞机一炸鸡就像自动加锁  bb响没用  也不能再解锁  是电调设置问题么  还是bf设置问题还是电调本身有问题,求教大佬,谢谢

楼主:
重新上电又可以飞,但是一炸哪怕是碰到一个小东西也会停转一样的直接掉地上

网友A:
解锁角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角度的问题吧

设置过了180度

网友B:
电池插头接触不良? 我遇到你这种现象,但我的是插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插头接触不良? 我遇到你这种现象,但我的是插头问题

都排除了,可能是接收机问题,换了个上去看看会是啥情况

网友:
电调炸机负载过高?

楼主:
40A 应该还好吧

网友C:
检查一下飞控与电调之间距离是否太近了,导致碰撞过程中某些元器件产生相互了触碰。我之前发生过,飞塔缓冲O圈放少了。飞塔间距过小导致F7飞控的LED开关几乎碰到电调主板,只要起飞之后稍微重一点落地,马达就再也启动不了,必须重新插电。重新调整过间距就再也没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飞控与电调之间距离是否太近了,导致碰撞过程中某些元器件产生相互了触碰。我之前发生过,飞塔缓冲 ...

谢谢,虽然我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2020-05-19):
引用 楼主:
谢谢,虽然我还是没找到原因

自稳或半自稳模式下飞的吧?拆下桨,解锁、轻推油门让四个电机都转起来,手拿飞机大角度晃一下,如果大角度加锁,并发出滴滴滴滴答滴,基本就能确定是飞控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排除以后再飞,我第一架也是有这种情况,最后空中断图传飞丢了,虽然我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但是我第二架飞机没出过这种问题,个人感觉是接收机的问题,其次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