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个图纸能切割出一台飞机的全部零件吗?

楼主(2019-12-28):
不知道怎么传文件,所以只能截图了。这个图纸转换为激光切割的话是否完整

网友:
不能                      不能

网友:
可以用solidworks拼装看看

网友:
并不建议切割,在没有彻底领会设计意图前,不要轻易采用网络上的图片来切割飞机。

网友:
你还是找个至少老板有人做过的去开切吧……贸然切有可能有一些bug没有修正,费钱不说耽误一堆事

网友:
作为过来人,劝你不要去切了,根本不可能完整,机翼前缘等等部件都没有,而且3D机要有夹具才能做成的,就算你组装做好了,头罩,座舱罩都很废功夫的,建议你老实买人家的套材或者成品机

网友:
机身图纸完全不齐全,机翼尾翼没有蒙板图,而且没有下料图纸,切了也白切,不建议切割!

网友:
3D机切割出来就变成白切鸡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成品飞机我买的有。冬天太冷不想飞,闲得无聊,想自己尝试做个

网友: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可以试试,肯定需要自己再修改的,备好材料就是

网友:
这个图不是切割图,这个相当于原理图。实际轻木很软   和泡沫差不了多少。手工切吧。手工做飞机最大难度在  转轴制作   蒙版   结构处理上。肋的制作只是很少一部分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