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冲浪者用多大桨

楼主(2019-12-28):
用五寸穿越机的
电机
和桨可以吗?

网友A:
2204 到2306的穿越机电机都可以

网友B:
上8寸,反正没有反扭

网友C:
2204KV1400用3S电池配6030桨正合适,KV2000的话桨别大过5吋了.万一烧电机烧电调就扫兴了.

网友D:
肯定可以,但是续航应该不如低kv配大双叶桨

网友E:
这种配置不经济的,5吋穿越电机可以尝试用2S配7吋桨。

网友F(2020-02-12):
看电机kv数再配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