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通曼巴f405mk2问题

楼主(2019-12-28):
从今天中午开始上电之后电调只有上电音没有自检音,而且不能解锁没有osd,必须先连接bf软件之后再通电才会有osd,而且还必须点开我已了解风险解锁电机开关之后才能在遥控器上解锁,弄了一晚上也没弄明白,飞控恢复过初始设置也没用,

网友A:
当问题解决不到,那就重新刷固件试,刷了都不行,那你就只有返修了

网友:
检查一下5v短路了没

网友A:
还有个检查下线的连接,还有各个焊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飞控接电池的BEC挂了。。。所以只能从USB供电点亮飞控。至于地面站解锁那个是正常的。
曼巴飞控经常看到BEC挂了的。。。返厂看看吧

网友C:
曼巴bec犹如豆腐,f4炸了bec挂了,f7新买的没怎么炸过应该也是bec挂了,不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曼巴bec犹如豆腐,f4炸了bec挂了,f7新买的没怎么炸过应该也是bec挂了,不省心

一句卧槽行天下。。。我也有两套曼巴飞塔,主要咸鱼价格真的便宜。做工贴片排版包括焊盘位置都挺好的。只能祈祷BEC坚挺一点了。

网友D:
同款,电调已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接电池的BEC挂了。。。所以只能从USB供电点亮飞控。至于地面站解锁那个是正常的。
曼巴飞控经常看到BE ...

不是地面站是正常解锁没法解,得先连地面站,打开那个,然后拔掉usb,然后才能用遥控器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问题解决不到,那就重新刷固件试,刷了都不行,那你就只有返修了

刷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检查下线的连接,还有各个焊点有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飞过几次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电调已返修

这跟电调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跟电调有关系吗?

不好说,反正我的是装机就坏了

网友:
曼巴 不敢用了,我两个曼巴飞塔 都失控 掉帧 换大力了,希望大力好一点

网友(2020-02-02):
断开bf解不了锁??

网友:
油门行程那里没对,要在bf里面调过才能解锁

网友:
楼主问下曼巴怎么接GPS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