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畅飞套装还是图传套装??

楼主(2019-12-28):
如题,飞了很多年了。。目前吧所有设备都出了准备换大疆,但是纠结图传套装还是畅飞,总觉得大疆遥控器丑,不知道性能,饶射距离怎么样?如果比r9m 强的话,丑就忍了,如果还不如r9m,那还是用frsky吧。。用过的给点建议???dji数字图传的遥控器到底怎么样

楼主:
主要是大疆遥控器还不便宜啊。。算下来,差不多1500了

网友A:
如果你有控,个人感觉没必要换大疆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控,个人感觉没必要换大疆控

不换大疆的控,怎么联大疆的天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控,个人感觉没必要换大疆控

已经把xlite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xlite卖了

那就随意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只要有图传的地方,就有遥控器信号,如果是这样,大疆遥控器还是很实用,又能减轻一个接收机的重量。

网友:
控都出了还说啥 直接畅飞吧,大疆的控除了丑(个人审美)其他还好。

网友:
比我的r9mlite强,稳定

网友:
土豪随意,我等围观

网友:
闲 鱼有个全新控900

网友B:
dji的天空短延迟有点恶心,我推了大把油门还是眼看着飞机往下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的天空短延迟有点恶心,我推了大把油门还是眼看着飞机往下掉

太夸张了吧,我一般飞基本感觉不到延时

网友:
有915就用就行了,没有就上畅飞,我纠结过了,仔细研究过,听我的没错。因为我还喜欢微型机,所以我用的地平线的控配黑羊915,然后dji图传套。

网友:
大疆如果再出个单独的接收机,就不纠结了

网友:
哈哈 双图传4600的价格,畅飞带遥控5250,还有啥好纠结的。 Q 1758575889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C:
太夸张了吧,我一般飞基本感觉不到延时

应该是我飞的过快了,尝试了慢慢晃悠,舒服的很

网友:
大疆控还是必要滴,比图传信号远不少这就够了,而且装机方便,很多功能也可以用遥控控制。比如切换画质,一键开关录像,滚轮调整pid等。反正我飞过高清图传后都不玩模拟了,升级后还多二套黑羊800mhw的图传和摄像头,不知道哪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