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司机

楼主(2019-12-28):
图一是电调 上面旋钮是调整什么的
图二是陀螺仪
图三四是遥控器上不懂的两个旋钮
因为没有说明书,有谁能翻译一下吗?

网友:
还有副翼,什么年代了。

网友A:
老古董了
1. 比例
2. 增益
3. 4. 陀螺感度/悬停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
1. 比例
2. 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
1. 比例
2. 增益

悬停螺距是什么意思请问

楼主:
引用 楼主:
悬停螺距是什么意思请问

还有就是图片上你说的遥控那个旋钮,说调感度那陀螺仪上也有一个旋钮是一样的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悬停螺距是什么意思请问

可以理解为能设螺距曲线的控上,螺距曲线整体上下平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图片上你说的遥控那个旋钮,说调感度那陀螺仪上也有一个旋钮是一样的作用吗?

一般来说遥控上调感度,陀螺仪上调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能设螺距曲线的控上,螺距曲线整体上下平移。

新手感觉有点深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遥控上调感度,陀螺仪上调延迟。

现在机子有金鱼尾状况,调遥控器左上角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能设螺距曲线的控上,螺距曲线整体上下平移。

我飞航线和悬停是不是悬停螺距旋钮就调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航线和悬停是不是悬停螺距旋钮就调0就好了?

还是再搞个无副翼的玩吧,懂的人多点,玩熟了这些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