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乐天10a电调刷blheli尾无刷程序能否使用伟力110主板尾mos左下角信号改双无刷?

楼主(2019-12-28):
(无正文)

网友A(2020-02-18):
楼主,你的双无刷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双无刷成功了?

没呢,自从测电坏了一个主板,就没装了。装的话也行,就是不知道锁尾精不精准。

网友(2021-11-13):
不用刷的吧?我的20a在k8里直接接上设置舵机6100就好了

楼主:
这个没搞过,k8直接设置上尾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搞过,k8直接设置上尾无刷电机?

我买了个银燕12A电调想刷定速,大神能指教一下怎么刷吗查了好久百度,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我也半桶水,看贴吧,百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半桶水,看贴吧,百度不行

能推荐个贴吧链接吗

网友B(2021-12-3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6050
这个贴子能帮忙你,把下面的回复每层都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刷尾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083&highlight=6050
这个贴子能帮忙你,把下面的回 ...

拜谢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