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怎么定速?

楼主(2019-12-29):
看了以前的帖子,好像用陀螺仪定速补转比较响应快,误差还小。于是乎考虑用k8定速,查了相关帖子和视频,好像没有相关的调试设置。有哪位可以说说陀螺仪怎么设置,遥控器怎么配合设置?

网友:
必要折腾,电调定速足以满足

网友A:
哪一款 K8 黄K8?大K8?

黄K8 正常装法就不用折腾了,那个只是装饰

大K8 可以参考大V8的定速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 K8 黄K8?大K8?

黄K8 正常装法就不用折腾了,那个只是装饰

黑黄,gv8000我都有。有没有视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 K8 黄K8?大K8?

黄K8 正常装法就不用折腾了,那个只是装饰

什么意思?小k8定速不管用?要大k带定速器的才能定速?买个亚拓版mb,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小k8定速不管用?要大k带定速器的才能定速?买个亚拓版mb,有没有这个功能?

黄k本身没把线路拉上,所以有设项但没作用.
大黄k定速就跟原版相同,拉感测器或有支援的电调直连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黄,gv8000我都有。有没有视频链接?

视频我没研究,基本上小蓝k或gv都能上定速的
但小k8 要用定速得使用单线接收机,(例:s-bus)
电调要接上感测器或有支援陀螺定速的电调,这个应该找图解比较容易理解

板上没定速教学文吗?怎印象中有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