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昊翔 h920 的 yunees v18 变焦云台相机

楼主(2019-12-29):
先说一下为啥要拆,刚买回来的时候,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因为感觉默认设置比较麻烦,不方便拍摄,就研究一下怎样映射到别的通道,结果图像没有了!郁闷!就扔一边了!
正好这两天下雪,有时间拆开研究一下。
因为是图像没有了,云台通电自检、自稳正常,接收机能够正常工作(因为led显示正常,FPV模式无图像,rc模式可以控制云台俯仰、横滚),绑定时可以刷新到接收机,不能刷到图传WiFi信号,好使的时候记得相机后面有蓝色led灯闪烁,现在也看不到了,所以判断问题出在相机与WiFi图传这边。
先拆开看看吧。
拆解也比较简单,见到螺丝拆就行了,不过,螺丝有好几种型号,要记得不同螺丝的位置。
因为判断是相机球体这里边的问题,就把云台控制板的电源输入断开。通电,能够听到相机自检的声音,装入tf卡,无反应。怀疑WiFi板子没有电过来或者供电有问题。
继续拆,把相机组件拆下来,机芯是sony的,左侧就是wifi ,因为上面连着两根三叶草天线 呵呵。观察板子正反两面,没有发现有烧毁的痕迹,但是上面有一个mini usb口 接根usb线,tf卡的灯亮了,整体通电,还是搜不到WiFi,测量一下,板子为5v供电,怪不得距离近,就四根线连在wifi模块上,降压模块过来的12v线非常细,去掉usb线,通电,tf卡led闪烁,但还是搜不到,不能绑定,晚上10点了,装上吧,要不然明天就装不回去了,呵呵。
全部装好后,抱着再试一试的心态,通电,刷新,哦,wifi信号有了,看见了盼望已久的 v18_180000, 高兴。
不过接收机又刷新不到了,接收机拆下来,重新插上,遥控重启,云台重新上电,选择云台型号为h920 v18. 刷新,ok了!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图片有点乱,希望能给大家点帮助!!

网友A:
楼主是 380元 买的吗 ?
本论坛曾经有货,稍后就无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 380元 买的吗 ?
本论坛曾经有货,稍后就无货了。

是的380元,好像是原价万八千的,380元感觉性价比还行,没挂飞机上拍,对焦比较慢,不知效果。做工塑料感十足。有时共振,嗡嗡响。

网友(2020-02-22):
价格不贵啊  就是不是很通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有HDMI输出么?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有HDMI输出么?

没有的!

网友:
那就没什么大用了。

网友(2020-06-22):
兄弟,你有这个镜头的线序没?我这有个V18但是不知道线序定义,求指导,求知道,感谢楼主!

网友C:
是不是拆开那个头子,黑色负极,红色正级?4s供电?

楼主(2020-11-17):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拆开那个头子,黑色负极,红色正级?4s供电?

才看到,不是的!云台都放库里了,有时间翻出来,看看!

网友(2022-02-21):
請問你的ST24操作畫面如何中文化?

楼主(2022-05-23):
引用 楼主:
才看到,不是的!云台都放库里了,有时间翻出来,看看!

论坛密码忘了,刚找找回来!

黑黄 为负, 白色为正

图片传不上来呢

楼主:
接线定义

网友(2022-09-22):
同问楼主 这款遥控器怎么改成中文?  我只吧PAD的界面改成中文了

网友:
跟Z30比做工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