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问想入短卡推荐什么车架

楼主(2019-12-29):
有套10车漂移动力,能用在短卡上嘛
<

网友A:
漂移动力扭矩有点小吧,不太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移动力扭矩有点小吧,不太可是!

速龙3650马达 60a电调够玩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龙3650马达 60a电调够玩吗

3650电机需要看KV多大的 60A勉强够吧 原来玩车10的短卡一般都是80或者120A的 36XX电机最好要5MM轴的 要不容易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50电机需要看KV多大的 60A勉强够吧 原来玩车10的短卡一般都是80或者120A的 36XX电机最好要5MM轴的 要不 ...

多少kv啊这个不清楚了,标的13.5t 有感的,还有为了便宜HQ727可以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kv啊这个不清楚了,标的13.5t 有感的,还有为了便宜HQ727可以啊

13.5T记得应该还可以,放727上能玩,别太暴力了,60A放平跑上正好跑拉力都行,但是在越野短卡上也就是刚起步,悠着点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T记得应该还可以,放727上能玩,别太暴力了,60A放平跑上正好跑拉力都行,但是在越野短卡上也就是刚 ...

刚起步什么意思 还是小了点是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起步什么意思 还是小了点是吧

是啊 想要放心玩还是换大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想要放心玩还是换大点的吧

好睐 谢谢
<

网友:
1/10短卡起码得3660电机,120A电调。你想啊,短卡下野地不就图一个爽快吗,动力不足玩起来提心吊胆的有啥意思

网友B(2020-02-09):
我的120电调,1900kv的电机用4s都觉得不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20电调,1900kv的电机用4s都觉得不爽。

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