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乐迪T8S做有刷的1s小飞机

楼主(2019-12-29):
是的,最近乐迪在搞活动。看到T8S这款控以后,我没花几分钟时间就决定来一个把玩把玩。感觉很满意,并对未来功能的拓展充满期待。为了测试它的拓展性,我上了两款飞机试了一下。遥控器的三围照片论坛上够多了,我就不再发了,先展示一下我找到的适配它的最小接收机

天线长了点,不过办法比困难多。接收的重量是3克,插针改1.25插座后到了2.9克。
改之前先上了2s机试飞,我选择海泰克的雪雁。

简直得心应手(这个飞机是真心好飞啊·······)。
那么就挑战一下小飞机吧。

看看通道测试情况

上图显示的是设置左右差速混控的情况,注意红圈处应设置为打开。

差速测试

看上去不错

这是第一次试飞,感觉可以取消下拉角,用150mah小电池轻松筋斗。飞机的调试就是后话啦!
这个小遥控器玩固定翼小飞机别提多方便了,一则够小,随身携带;二则电池内置,充电宝充电即可;三则8通道涵盖4种不同的摇杆和开关,潜力很大;四则小家伙外观可爱,外行人看上去以为是玩具控,不那么怕保安来赶人(可以节约很多烟钱:))
但是还是有可改进之处:如果摇杆能拧下来收纳在控身,会让它更加便携;app混控功能有待改进之处(实际上我感觉在app端存在无限可能,就看乐迪厂家未来的决心了)。

楼主:
几个没有发送成功的视频

楼主:
怪了,飞行视频发不出去

网友:
可以看到视频,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反正都是小飞机,建议把天线减了,剥出原长度,这事儿我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是小飞机,建议把天线减了,剥出原长度,这事儿我干过

无线电不太懂,不敢随便下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线电不太懂,不敢随便下手啊

没事的,你量下原剥出的长度就行了,目视玩儿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你量下原剥出的长度就行了,目视玩儿绝对没问题。

好像也是3cm。或许我可以把这根开线去了直接换一个三mm的,这样万一不行还有救

网友(2020-03-09):
电池多大的,多重

网友B:
不错的尝试!
顺请教,这款接收机是宽电压版的吗?
如不是,供电是如何解决的?(是用带5vBEC的1s电调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尝试!
顺请教,这款接收机是宽电压版的吗?
如不是,供电是如何解决的?(是用带5vBEC的1s电调吗? ...

是宽电压的,支持高压。不过我是玩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