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高频头有两种,请问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9-12-29):
我的14sg飞穿越频频失控,飞其它机又不会失控,想加个高频头,这两种黑羊高频头有什么分别?价钱是相差一倍啊,应该选哪个呢?

网友A:
大黑羊最高2w功率与小黑羊2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黑羊最高2w功率与小黑羊250mw

第一张图上有两个设置,一个是小黑羊,一个是大黑羊吗?

网友B:
买大黑羊吧,你用14sg 用小黑羊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大黑羊吧,你用14sg 用小黑羊会很麻烦

请问大黑羊还要不要独立供电给高频头?

网友C:
同问14sg装大黑羊的教程。
如何设置,以及接线,供电。
顺便问一下信号延迟感觉怎么样,我飞竞速,但是没有到比赛高级组水平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问14sg装大黑羊的教程。
如何设置,以及接线,供电。
顺便问一下信号延迟感觉怎么样,我飞竞速,但是没有 ...

模拟口直接接,黑羊有配线的。不需要设置,直接就输出ppm信号,飞控里面设置接收机位crsf就可以了,接线同sbus差不多,4根都接到uart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模拟口直接接,黑羊有配线的。不需要设置,直接就输出ppm信号,飞控里面设置接收机位crsf就可以了,接线 ...

这样子黑羊是不是要单独供电?正常功率配几s多大电池够用。另外想问下用ppm信号接的黑羊,延迟很难感觉出来吗?自己还没到高级组竞速那种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黑羊是不是要单独供电?正常功率配几s多大电池够用。另外想问下用ppm信号接的黑羊,延迟很难感觉出 ...

ppm绝对够用了,我就是用模拟口供电的,一根模拟线就行了,功率上开500mw都没问题,再大我没试过。电池我自己重新弄的4节18650,保证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m绝对够用了,我就是用模拟口供电的,一根模拟线就行了,功率上开500mw都没问题,再大我没试过。电池我 ...

你也是14吗?有接线教程吗

网友E(2020-08-29):
直接就输出ppm信号,飞控里面设置接收机为crsf,BF软件中没有设置crsf的选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就输出ppm信号,飞控里面设置接收机为crsf,BF软件中没有设置crsf的选项?啊

端口项里打开你要使用的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黑羊还要不要独立供电给高频头?

开1w,2w的话遥控器耗电很快,所以用大功率飞的话,建议加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