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寸大疆数图版机架设计分析

楼主(2019-12-29):
现在大疆的数图很火,自己也很感兴趣,纵观市面上的相关五寸机架没一个满意的。

格普mark4,三段式机身,浪费空间体积,重量太重,官方公称121克,空机架比我3寸140的机子加上电池还重。
论坛某深圳商家自己设计的3寸4寸机架,外观不太漂亮,没见过实物,看宣传图感觉天空端的固定方式不太牢靠。
创世泰克激光数图版,这个机架结构比较合意,前后机臂拉开距离,飞塔下沉,整机高度与传统机架基本没区别,
本来这样设计可以降低重心,结果把40来克的天空端上挂在机身上板,白搭。电池上置的话估计重心会超高。
F5机架,飞控不居中,电池只能下挂,上板是非碳板是塑料件。
还有一两个型号,基本也是这些问题。

下面来个图,这个本地的职业飞手设计的机架,图片是五寸机,三寸跟五寸一样的架构,我拿到手的是三寸机,三寸机
装好机以后才60克出头,1206电机20a电调,,连3s450电池一共110克,非常轻,也不用五百六百八百mah的电池,
配下来电池都能省几百块。外形也漂亮。所以看到论坛上有人用格普小天鹅装机大疆pfv,都200多克了,那能飞的动么。。。

最近比较得闲我就自己根据这个机架的结构,参考创世泰克激光和F5,画了个机架,准备先用环氧玻纤板切个样品出来,
等尺寸孔位确定以后再找碳板加工。我自己的需求和思路很简单,接近于H型的非正X机架,飞塔居中下沉,最重的天空端
固定在底板上,上面安放飞塔,这样可以降低重心方便电池上置,机身(从侧面看)接近于上长下短的等腰梯形,非三段式。
重量控制在100克以内。整机全碳,尽量不用打印件,降低成本和复杂度。

这里再请教下各位前辈,有淘宝碳板加工靠谱的店铺推荐吗。

网友:
同問有沒有靠谱的碳纖店鋪!!!!!

网友A:
mark4主要优势是不露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4主要优势是不露桨

看个人习惯,工作跟航拍扯得上点关系。
如果是因为航拍,我觉得大疆fpv不漏桨是伪需求,有航拍需求的,直接御2悟2又或者M600,安全性、稳定性、使用方便程度都是个人组装机不可比的。
比方说我自己,平时都是三十米范围内目视直线、刷锅、8字、前后左右翻跟头,大疆的眼镜太重了戴着嫌重了,肥鲨眼镜我近视眼,根本就带不上,
两个眼镜几乎从来不用,就算戴着大疆眼镜的时候注意力都在画面,不会关注到镜头内的桨。

强迫症非要嫌漏桨的话,确实只有mark4或者小天鹅这种能用。

网友:
大哥,这个不能说是伪需求吧,为什么那么多人就算大疆FPV出来后还愿意挂狗?因为狗看不见桨。我也用大疆FPV,练习的时候不挂狗,想剪点发抖音就只能挂狗了。同样1080,60的。目前也在找不露桨的5寸架。毒刺的机架号称不见桨,其实也见桨。翼飞的2款也还好。就是扯上数传的价格,太虚了。格普的mark4做得太大。大通的不说。

网友:
留下个记号看看以后会怎么样

网友B:
目测是KK的专用机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个人习惯,工作跟航拍扯得上点关系。
如果是因为航拍,我觉得大疆fpv不漏桨是伪需求,有航拍需求的, ...

你一般目视飞的话上大疆高清图传干嘛呀,就装个飞控就行啦,还轻好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KK的专用机架

确实是kk的 全网机架就这一个满意的,不过细节部分有改进强化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般目视飞的话上大疆高清图传干嘛呀,就装个飞控就行啦,还轻好多呢

目视飞就是因为极度不适应模拟图传的画质,目视只能30米内,远了看不清飞机姿态难以操控,最终还是会回到高清数字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kk的 全网机架就这一个满意的,不过细节部分有改进强化空间。

期待你能设计一款相对出色的HD机架

网友D:
分两种,想天空端卡录不挂狗又不想露桨的,只能长机身。挂狗无所谓fpv镜头露桨的可以用短机身。要不lz开发一款短机身又不露桨的大疆数图机架来看看?

网友:
关注一下,我也在找合适的机架。翼飞,格普,创世泰克,F5…或者打印件。我有好几套ix5,正在研究打印件。估计可以。但肯定露桨。

网友E:
要不露桨也简单 摄像头角度调大 摄像头支架往前伸  和两个电机处于同一直线上 不过炸鸡摄像头就碎碎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能设计一款相对出色的HD机架

感谢关注,第一版已经发给cnc去做加工了,还在考虑一些细节,比方说高度,重心,机臂耐用度这些。
非商家,平时喜欢瞎折腾兴趣爱好。另外有幸拜读了前辈的焊工帖子,说点浅显的经验,用含银焊锡丝,
能极大降低焊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两种,想天空端卡录不挂狗又不想露桨的,只能长机身。挂狗无所谓fpv镜头露桨的可以用短机身。要不lz开发 ...

不漏桨的机身全网找下来基本就两种,一种格普mark4那种三段式机身,一种格普小天鹅又或者ifight iH4/iH3那种正H型,两种八九不离十其实都是同种结构,太重了。又想短机身,又想不漏桨,太难了,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抬高摄像头的位置,把摄像头像gopro那样挂在机身上板,超过桨的水平面,不过外观估计会很丑。

另外有个关于天线的细节,大疆建议两个天线摆放距离超过40mm,避免互相干扰,mark4的天线座打印件看图片勉强可能够,创世泰克激光那个,最多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露桨也简单 摄像头角度调大 摄像头支架往前伸  和两个电机处于同一直线上 不过炸鸡摄像头就碎碎平安

不管是机体本身的耐用度,还是机载设备安全性稳定性,都是要考虑的地方

网友(2021-01-17):
有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一起学习交流。
我这边也在设计适合大疆的机架,也有两台cnc雕刻机,可以设计过后直接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