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数字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9-12-29):
大家都是用什么遥控器吗?我想问下用futaba的遥控用什么接收机。会不会容易失控?

网友A:
futaba要容易失控就没不失控的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要容易失控就没不失控的遥控器了

用什么接收机比较好呢?

网友B:
服他爸玩穿越未见过不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他爸玩穿越未见过不失控的

那么多失控的啊?

网友C:
futaba 玩穿越都是副厂接受,肯定失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玩穿越都是副厂接受,肯定失控啊

也有原厂的接收。装个高频头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原厂的接收。装个高频头会不会好点?

那就装个黑羊高频

网友:
我用的是副厂接收机,AC900和AC2000,没有失控过,原厂没有这么小的接收机吧,即使有价格也会不便宜

网友:
我是用DJI遥控器

网友D:
请问你的DJI的遥控器可以遥控多远?我的怎么300米左右遥控就只有一两格,现红色报警了呢?空旷的河边

网友E:
大疆控没毛病,带你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控没毛病,带你了解一下
https://b23.tv/av80996625

不是觉得大疆的控有问题,是不想花钱买一台只能连接大疆的遥控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觉得大疆的控有问题,是不想花钱买一台只能连接大疆的遥控器而已。

如果自己的控够用可以不用换,我是先买的图传套装,自己的控不满意,1200收了个大疆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觉得大疆的控有问题,是不想花钱买一台只能连接大疆的遥控器而已。

不过大疆控是换了枫叶天线提升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多失控的啊?

我们这群模友扶她爸玩穿越失控都怀疑人生损失惨重,乐迪at9s与x9d玩穿越除了拉距未失控过。at9s除了手感差、按键差其它没毛病,资金不足入坑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群模友扶她爸玩穿越失控都怀疑人生损失惨重,乐迪at9s与x9d玩穿越除了拉距未失控过。at9s除了手感 ...

谢啦

网友F(2020-03-21):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DJI的遥控器可以遥控多远?我的怎么300米左右遥控就只有一两格,现红色报警了呢?空旷的河边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个天空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个天空端都这样

我的两个天空端也差不多。买了个枫叶的天线套装改天试一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