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小鲨鱼购买前问题

楼主(2019-12-29):
请问下小鲨鱼飞控电调还有接收机是一体的吗?
我怕如果坏了的话更换就有点麻烦,我找了很多帖子都没有拆机图,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
还有那个遥控器真的是霍尔摇杆?我怎么觉得这个水分有点太大
先提前感谢回答的人

网友A:
不用评价飞机了,只有一点要告诉你,那厂家在一些航模群配件都在大清仓甩卖。你也敢买哦。

去搜一下锦泰模型也就是某S的东家,店铺销量1笔,图片都挂了。。。你懂的
不是坏了不好修,或者维修贵。而是出现任何问题直接扔。。。自己考虑吧

网友B:
我拆过,电调,飞控,图传是单独的,三层塔。遥控的话应该是霍尔杆。带轴承的。控的电池可以自己找一片大容量电芯更换。控的发射天线貌似也有DIY的空间。总的来说小鲨鱼套装现在这个价格真的良心了,做工和用料都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电调,飞控,图传是单独的,三层塔。遥控的话应该是霍尔杆。带轴承的。控的电池可以自己找一片大容 ...

那他的接收机也是单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电调,飞控,图传是单独的,三层塔。遥控的话应该是霍尔杆。带轴承的。控的电池可以自己找一片大容 ...

有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评价飞机了,只有一点要告诉你,那厂家在一些航模群配件都在大清仓甩卖。你也敢买哦。

去搜一下锦泰 ...

其实我是想买一个遥控器来玩玩,结果看了下价格都在200左右,差不多有全套的三分之一的价格,所以想着买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评价飞机了,只有一点要告诉你,那厂家在一些航模群配件都在大清仓甩卖。你也敢买哦。

去搜一下锦泰 ...

再说现在dys也倒闭了,也没想着返修之类的,至少坏了能换也行,所以才想知道小鲨鱼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全部独立的

网友B:
哈哈没有专门拍图,我完了再拆的时候拍点,专门整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没有专门拍图,我完了再拆的时候拍点,专门整个贴

等你的帖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买一个遥控器来玩玩,结果看了下价格都在200左右,差不多有全套的三分之一的价格,所以想着买 ...

咸鱼搜搜,又看到100出遥控的

网友C:
刚刚入了小鲨鱼,今天刚收到,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没有专门拍图,我完了再拆的时候拍点,专门整个贴

想请教下,dys的遥控器没有微调吗?

网友D:
我只能说这个价格很良心了,做工也确实不错。

网友E:
小白问一下,玩穿越机是买“兔机”这样的整机好,还是自己DIY更好?另外,兔机摔坏或者炸机后,能自己买零件维修吗?新人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搜搜,又看到100出遥控的

我看到过,黑色的控,标的120,上午还是中午问他,100出不出,结果晚上他100就卖给别人了,早知道就不去讲价了
然后现在还有个110的白色的控,但是觉得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问一下,玩穿越机是买“兔机”这样的整机好,还是自己DIY更好?另外,兔机摔坏或者炸机后,能自己买零 ...

新手直接套机比较省心,自己装可能费时费力,如果有本地魔友帮忙的话自己装也不错。小飞机焊点比较小,比较考验焊工。兔机也可以,建议249,不要买239。或者其他小飞机,手感大同小异,自己选一个喜欢的,或者你个人觉得价钱合适的都行,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这个价格很良心了,做工也确实不错。

小飞机已经有两架了,就只是想搞个这个控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入了小鲨鱼,今天刚收到,还没试飞

来个试飞视频

网友:
新手小白,自稳模式都分不稳

网友:
小鸡用分体就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直接套机比较省心,自己装可能费时费力,如果有本地魔友帮忙的话自己装也不错。小飞机焊点比较小,比 ...

万分感谢

网友F:
挖应该是霍尔的,鸡塑料外壳不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挖应该是霍尔的,鸡塑料外壳不耐摔,

收了个白色的dys控,先试试手感,可以的话还是准备入xlite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了个白色的dys控,先试试手感,可以的话还是准备入xlite pro

霍尔摇杆精度应没问题,但控外观手感就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