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个手抛机,问些电子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9-12-30):
我
遥控器
是DX9。
有没有超小的无刷电调?
你们都是用什么
舵机
。什么接收机的?
还有各种配件,都是买什么尺寸的?

网友A:
搜佩恩电调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应该支持dsm2接收机,你可以淘宝店铺搜索
扑翼梦工厂
minimumrc
小飞机入门
等小机子店铺,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仅供参考,根据遥控器制式,慢慢找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佩恩电调
没有无刷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