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发哪里!想做一个麦克纳姆轮的FPV小车,能用板控控制吗?

楼主(2019-12-30):
麦克纳姆轮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混控+正反转电调
要求不高的话用有刷电调 加上V尾混控器 或者遥控器设定混控也行

网友A:
开始也想搞个这样的小车去野外拍鸟,但考虑这个越野能力不行现在决定用履带式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也想搞个这样的小车去野外拍鸟,但考虑这个越野能力不行现在决定用履带式底盘。

刚在淘宝上买了这个

网友:
还是用单片机最好做8个函数配合适合的控制指令则一切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淘宝上买了这个

请给我个链接,谢谢

网友(2020-02-12):
要编程的,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