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灿烁豹二

楼主(2019-12-30):
双稳感觉有问题,车静止状态下炮管抖动,横稳在车原地转向的时候炮管转速比不上车原地转速。想问一下老车长们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说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这样调试是否有问题?

网友A:
静止状态有抖动 尝试调节垂稳或者断开双稳单元直接连接俯仰舵机看是否是舵机问题。原地转向跟不上那是你炮塔旋转电机速度跟不上。即便是换上最快的那个旋转波箱,在全功率原地转向的时候双稳也会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状态有抖动 尝试调节垂稳或者断开双稳单元直接连接俯仰舵机看是否是舵机问题。原地转向跟不上那是你炮 ...

横稳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横稳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看你炮塔旋转波箱是不是专用的高速旋转波箱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跟不上速度很正常,要换专门的。青禾模型   店里好像就有卖专用的。你自己找找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炮塔旋转波箱是不是专用的高速旋转波箱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跟不上速度很正常,要换专门的。青禾模型 ...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