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乎第四炸

楼主(2019-12-30):
郎宇M2第四炸来了

炸机原因:超低空翻  准备翻正 尾桨扫地  失去平衡炸机
炸机损失:头罩掉漆 一副大桨 2个舵机臂  尾桨不爽换了  主横轴回去检查

网友A:
炸炸提升更快,哈哈,锻炼修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炸提升更快,哈哈,锻炼修机技术

好久不飞了   听着95油门爆桨声不错咯

网友A:
m2 真是新手练习3d入门的好机
我当年是被华的v02、xk的120 各种折磨
还好挺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2 真是新手练习3d入门的好机
我当年是被华的v02、xk的120 各种折磨
还好挺过来了

有这么好?说说特点,我现在玩伟力110,感觉还行,也耐炸,这个机耐炸对比110如何?上次看到有人十字盘都炸变形,感觉材质很不友好啊

网友:
你算没一炸好多钱没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说说特点,我现在玩伟力110,感觉还行,也耐炸,这个机耐炸对比110如何?上次看到有人十字盘都 ...

十字盘是我修机时不小心搞弯的,因为主轴和主轴承卡的太紧,主轴中间的固定螺丝没有完全松开…我用力一拔,十字盘就被舵机臂拉歪了,不是炸弯的~经历过3次炸鸡,发现主轴横轴必弯,舵机臂也容易断。至于大桨和头罩则要看运气,及时熄火后在草地上打个滚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桨能炸掉这么规则的圆弧,需要一点技术

网友:
桨能炸掉这么规则的圆弧,需要二点技术

网友:
桨的这个比例长度  是最佳的么 我总觉得可以在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是我修机时不小心搞弯的,因为主轴和主轴承卡的太紧,主轴中间的固定螺丝没有完全松开…我用力一拔 ...

横轴主轴的价格还能接受,桨就有点贵了,没有草地飞的条件,这机炸鸡成本估计每次要50了,只能在工厂楼顶上飞飞110了

网友:
桨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 真是新手练习3d入门的好机
我当年是被华的v02、xk的120 各种折磨
还好挺过来了

主要当年你还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能炸掉这么规则的圆弧,需要一点技术

今天就损失一副大桨和2个舵机臂  尾桨扫地机子侧着拍地  及时熄火机子惯性地上滑了10多米  有史以来炸机损失最小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好?说说特点,我现在玩伟力110,感觉还行,也耐炸,这个机耐炸对比110如何?上次看到有人十字盘都 ...

老老实实玩110,m2压根就不是给新手练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老实实玩110,m2压根就不是给新手练习用的

正解

网友(2022-04-11):
主电机固定座、整机的侧板、尾垂、尾螺旋桨、主桨、脚架、都换上不止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