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umper T16接收机的rssi信号显示问题

楼主(2019-12-30):
已经按照网上大神们在其他接收机上的设置进行了配置,可是信号一直显示固定不变,不是问题出在哪里?接收机的rssi连接到了飞控的rssi上面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弄了一下午没有进展

楼主:
大佬请指教

网友A:
兔蛋大神有教程

网友B:
jumper的接收机比睿思凯的接收机耐艹,我的睿思凯xm+无缘无故失控,然后重新对个频结果又对不上
就是希望jumper能把接收机在做小一点点,对于小鸡来说,这个接收机还是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C:
你这rssi通道不是禁用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umper的接收机比睿思凯的接收机耐艹,我的睿思凯xm+无缘无故失控,然后重新对个频结果又对不上
就是希望ju ...

我T12控,用着不错,就是XM+接收机有失控记录,现在飞着有点担心。JUMPER的接收用着如何?可以我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rssi通道不是禁用了嘛

因为开了rssi-adc,这两个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蛋大神有教程

兔蛋那个看了,没提到jumper,按照逻辑用了,就是图中的方法rssi-adc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开了rssi-adc,这两个冲突

adc是模拟的,你要用真rssi就把模拟关了开rssi通道,你可以看看bilibili上兔蛋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是模拟的,你要用真rssi就把模拟关了开rssi通道,你可以看看bilibili上兔蛋的视频

看了两遍了,按照你说的那个方法没有弄成,我用的t16控,再通道设置里面没有找到rssi作为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是模拟的,你要用真rssi就把模拟关了开rssi通道,你可以看看bilibili上兔蛋的视频

兄弟你知道怎么弄吗?source那里没有rssi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知道怎么弄吗?source那里没有rssi选项

你先要到最后发现一下传感器,如果没有发现到rssi信号就是接收机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到最后发现一下传感器,如果没有发现到rssi信号就是接收机有问题了

没有发现啊,我链接没问题吧?接收机的rssi连接到飞控的rss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T12控,用着不错,就是XM+接收机有失控记录,现在飞着有点担心。JUMPER的接收用着如何?可以我也换了。

我用着还可以,睿思凯的想要好一点的还是rxsr,xm+反正我是不会再用了,莫名其妙的坏了,也才用了两个多月。返修也也是坑,直接扔了

网友E:
你要问卖家,这个rssi是电压模拟型还是脉宽调制型,电压型就是常说的0-3.3V电压表示0-100信号值,脉宽型就是常说的1000-2000pwm值表示0-100信号值,电压型要开adc,脉宽型不开adc要开aux通道。
如果你的遥控可以读取这个接收机的rssi,那么脉宽型一定可以使用,把任意通道输出rssi即可。
但是看这个接收机,自己有rssi接口,多半是电压型的。
楼上所有人说的,都是片面,可能只用过一种。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问卖家,这个rssi是电压模拟型还是脉宽调制型,电压型就是常说的0-3.3V电压表示0-100信号值,脉宽型就 ...

谢谢兄弟这么细致的解答!我图片里就是按照你所说的电压型处理的,打开了acd,但是显示的rssi数值固定不变就是49或者99,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知道怎么弄吗?source那里没有rssi选项

rssi 要連上双向接收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si 要連上双向接收才有的

那我这是走进死胡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si 要連上双向接收才有的

用这个控玩固定用的双响接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控玩固定用的双响接受可以

你是从遥控发射RSSI信号强度上的吗?如果是这样,看看勾选配置界面里的“转发AUX通信信号到陀机输出”这一项

网友G:
我的也是 T16+R1F接收,搞了很久(我的飞控没有RSSI接口),接收机有发射RSSI强度给遥控,但没有直接给飞控;只能再从遥控转发射到接收-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 T16+R1F接收,搞了很久(我的飞控没有RSSI接口),接收机有发射RSSI强度给遥控,但没有直接给飞控 ...

兄弟你遥控器通道里怎么设置出RSSI?我怎么弄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 T16+R1F接收,搞了很久(我的飞控没有RSSI接口),接收机有发射RSSI强度给遥控,但没有直接给飞控 ...

最终搞明白了吗?怎么操作的?  我还有一个穿越机,也是R1 接收,飞控没有RSSI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搞明白了吗?怎么操作的?  我还有一个穿越机,也是R1 接收,飞控没有RSSI接口

现在我用的是遥控接收到的RSSI转发给飞控,在再OSD里显示

网友:
整个你给弄反了

网友H:
Jumper t16怎么和dys的小鲨鱼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H:
Jumper t16怎么和dys的小鲨鱼对频?

求解

楼主:
@兔蛋 老师请来解答一下吧,太难了

网友:
Speedybee VTX-DVR 5.8G 48CH 25/200/600mw图传带录制FPV穿越机,图传的协议是什么内容?请大神们告知一下。

网友:
rssi在接收机哪个通道,让飞控知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Jumper t16怎么和dys的小鲨鱼对频?

d8协议

网友I:
通道开关里有riss,你没找到?

网友:
你测试拉距多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道开关里有riss,你没找到?

兄弟,遥控器通道里确实没找到,可能是遥控器没用明白?   请指教

网友I(2020-01-30):
我只接了3根线,riss那根线我没接。这个接收机版本可以回传,你设置一个回传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接了3根线,riss那根线我没接。这个接收机版本可以回传,你设置一个回传通道就可以了。

感谢兄弟回复!请问在t16上怎么设置回传通道?我穿越新手,谢谢解答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回复!请问在t16上怎么设置回传通道?我穿越新手,谢谢解答

你现在飞机可以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回复!请问在t16上怎么设置回传通道?我穿越新手,谢谢解答

我下午出去,你加我qq,晚上有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飞机可以飞吗?

可以飞